[STM32F4] STM32F429 keil编译时链接报错求助

楼主(2016-10-20):
原始有可以编过的代码,后来移植了一部分,就出现了这个问题,网上很少有讲到的,有大神知道何解?

内存设置如附件,尝试修改过size也没有用。十分感谢!!

.\Obj\AS608_index.axf: Error: L6220E: Execution region DATA size (18236 bytes) exceeds limit (16384 bytes). Region contains 12 bytes of padding and 0 bytes of veneers (total 12 bytes of linker generated content).

网友A:
你的FLASH和RAM地址怎么都和STM32F4系列默认的不一样?还有你这个截图左上角怎么显示的是Cortex-M3?是不是选错器件了?看看Device那一页选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LASH和RAM地址怎么都和STM32F4系列默认的不一样?还有你这个截图左上角怎么显示的是Cortex-M3?是不是 ...

噢噢,不好意思我搞错了。芯片不是STM32F4的,我想成F429开发板了。
这颗芯片是国内厂商的,使用的应该是STM32的某个m3芯片。
原始配置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的代码都正常可用,只是移植了部分新代码出现的问题。
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修改这个DATA limit。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顶一下,希望可以有人解答,block住了。。

网友B:
你的这个Keil**了没?

网友B:
没有**的话,也有代码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的话,也有代码限制。

**过了呀,之前都可以正常用的版本

网友B:
看这里,你那看的部队。

网友B:
给你我的激活工具,记得全部都是要在管理员模式下运行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我的激活工具,记得全部都是要在管理员模式下运行才可以。

谢谢,不过我的注册应该没有问题,也是管理员权限;关键是原始工程是OK的,移植了部分代码后才出现的问题,所以应该还是工程问题。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的注册应该没有问题,也是管理员权限;关键是原始工程是OK的,移植了部分代码后才出现的问题 ...

那这个情况就不清楚了,会不会是移植的代码包含了什么头文件或者使用了什么头文件寄存器,在原工程没有提供。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现在问题解决了,因为移植的代码全局变量用的太多,优化了一下变量。
昨天我说怀疑这个原因,我们老大说肯定不是,还把我骂了一顿,说的我都怀疑自己了。
现在问题成了,为啥有人zhuangbility还可以这么理直气壮?真不知何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