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医疗电源基本知识

楼主(2016-10-20):
  • 并不是用在医疗器械上的所有电源都要满足医疗电源的要求。
             对于客户而言并不一定要求所有的电源模块都要满足加强绝缘和高隔离的要求,只需要处于关键隔离位置的电源满足加强绝缘和防护等级的要求即可。因此国外很多公司对类似我司的B_LS-1WR2这些常规产品也做了医疗认证,也就是说我们最常规的B、F系列也是可以用在医疗器械上的。
             同时医疗认证也并不是对所有的基本组件都有认证的要求,有强制认证要求的都是核心部件,比如说关键隔离部件,如果电源模块只是用做给某个控制或者通讯的普通部件供电的话,大多时候是并无强制认证的要求的,当然有认证更好。
  • MOPP和MOOP防护的定义与区别。
             MOOP全称操作者保护方式,MOPP全称患者保护方式,它们指的是对不同人群的保护手段和方式,其中MOOP是对操作者医生护士等的保护方式,MOPP是对病人的保护方式。不同的防护方式的区分主要是对安全等级的不同要求,对于电源而言主要是安全距离、漏电流及阻燃材料设计。

楼主:
3、医疗电源特色点是什么?
    考虑到医疗器械的安全性,认证标准对不同防护方式的安全距离和漏电流进行了规范:
    防护方式对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要求:
      防护方式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
  MOOP  1MOOP  2&2mm
  2MOOP  4&4mm
  MOPP  1MOPP  4&2.5mm
  2MOPP  8&5mm

    不同设备对漏电流的要求:

  设备类型  dc漏电流(uA  ac漏电流(uA
  B类(普通设备)  10  100
  BF类(接触检测类设备)  10  100
  CF类(心脏接触)  10  10

以上要求都是基于原边电压为250VAC的情况下的要求,如果客户的设备原边工作电压更高的话响应的数值会有所不同,详细参照标准文件。

网友A:
医疗电源要求的稳定性吧。

网友:
金升阳发布的医疗电源很多种了。

网友B:
医疗电源有绝缘要求,有漏电流要求,还有剩余电压的要求。

网友B:
医疗电源是对安规及 EMI、 EMC 比较高的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医疗电源是对安规及 EMI、 EMC 比较高的设备

医疗电源肯定严格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医疗电源是对安规及 EMI、 EMC 比较高的设备

毕竟都是测量仪器,肯定不能马马虎虎的。

网友D:
MOPP和MOOP防护这个在电源设计的时候有什么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医疗电源要求的稳定性吧。

不稳定容易影响仪器的测量

网友E: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 ,版主可以详细讲讲这两个名词吗?

网友F:
医疗电源需要考虑的方面更加全面。

网友F:
电源对外界干扰或者收到外界干扰的能力要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医疗电源有绝缘要求,有漏电流要求,还有剩余电压的要求。

剩余电压是什么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D:
MOPP和MOOP防护这个在电源设计的时候有什么要求?

医疗类安规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 ,版主可以详细讲讲这两个名词吗?

爬电距离:沿着绝缘表面测得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的距离。
电气间隙:两个导电零部件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测量的最短空间距离

2、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目的
规定爬电距离目的:确保两个导电零部件在给定的工作电压和污染等级下不会出现绝缘闪络或绝缘击穿的情况。
规定电气间隙目的:确保过电压、可能进入设备的瞬态电压、设备内部产生的峰值电压、导电零部件两端电压不会击穿导电零部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 ,版主可以详细讲讲这两个名词吗?

爬电距离这个在前面版主分享过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剩余电压是什么要求?

网络中距短路点电抗为X的某点的剩余电压

网友I:
金升阳电源都经过了这些认证。

网友J:
引用 楼主:
3、医疗电源特色点是什么?
    考虑到医疗器械的安全性,认证标准对不同防护方式的安全距离和漏电流进行了 ...

爬电距离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