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计算问题

楼主(2016-10-20):
     大家好,我现在在画PCB图,因为要根据输出电流来决定导线的宽度,即多少mil,所以现在提问,请大家帮助。我的最终的功率模块是由直流15V和直流40V供电的,其中功率模块的输出为78V且负载为3欧姆,方波信号的占空比是0.1,所以算出了负载功率为203W(P=U2/R再乘以占空比),那么功率模块的输出电流是多大呢?是按照P=UI来算出电流,还是按照P=I2R来算电流,还是按照I=U/R来算电流呢?并且输出的电流是直流还是交流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沙发,同是新人哈,共勉
楼主,鄙人我以为,你的电源模块输出信号频率是要明确的,仅仅有占空比是不够的
还有,电源输出的是直流信号,还是什么信号,是要明确的

网友B:
你第一句就说了,要按照电流来计算走线宽度。
应该按最大电流计算

网友C:
取决于你计算的目的,是考虑电阻对输出电流的影响,还是PCB走线发热的问题。前者用最大瞬间电流算,后者用有效值电流算。交流是方向改变,不是大小改变,看你的描述,你的东西属于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