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计算问题

楼主(2016-10-20):
大家好,我现在在画PCB图,因为要根据输出电流来决定导线的宽度,即多少mil,所以现在提问,请大家帮助。
我的最终的功率模块是由直流15V和直流40V供电的,其中功率模块的输出为78V且负载为3欧姆,方波信号的占空比是0.1,所以算出了负载功率为203W(P=U2/R再乘以占空比),那么功率模块的输出电流是多大呢?
是按照P=UI来算出电流,还是按照P=I2R来算电流,还是按照I=U/R来算电流呢?并且输出的电流是直流还是交流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算出的功率203W是考虑了占空比的,那么应该用P=UI来算。输出的电流是方波算交流。

楼主:
为什么考虑了占空比就要用P=UI呢,其他几个公式什么情况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算出的功率203W是考虑了占空比的,那么应该用P=UI来算。输出的电流是方波算交流。 ...

要考虑最恶劣条件时,占空比为1时情况也能抗住.总之尽可能粗,不够可在线条上堆锡,加汇流铜排.还可加厚pcb铜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考虑了占空比就要用P=UI呢,其他几个公式什么情况用

其他公式没有考虑占空比的P,直接用电压数据是没有考虑占空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公式没有考虑占空比的P,直接用电压数据是没有考虑占空比的。

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吗?何时要考虑占空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吗?何时要考虑占空比?

你能确定程序即使跑飞,驱动也不会只输出直流(即占空比不为1),那你就按0.1占空比设计pcb线宽.
哈哈,这是用绳勒自已脖子的行为.用得着自已承担风险吗?大功率东西余量大点是上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吗?何时要考虑占空比?

你直接用I=U/R算出来的电流是占空比为1的电流,而现在占空比是0.1所以不能用I=U/R来算。

网友C:
T叔是开图书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叔是开图书馆的。。。

网络捡破烂的,哈哈,穷人的唯一乐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能确定程序即使跑飞,驱动也不会只输出直流(即占空比不为1),那你就按0.1占空比设计pcb线宽.
哈哈,这是用 ...

赞!

网友E:
需要考虑最坏情况去计算峰值电流,还要考虑留一定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