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IC和NFC

楼主(2016-10-20):
小弟最近要做一个付费的设备,有些疑问,关于使用IC读写器还是NFC读写器
IC读写器市面上应用很广,价格不贵,13.56MHZ,可以实现扣费和充值,简单好使
NFC因为很多手机都带,所以我想是不是用NFC读写器,以后可以用手机来付费什么的。
但是结合生活中的例子,有些疑问,公交卡应该是IC卡,公交上的读卡器应该是IC读卡器,手机NFC已经可以记住IC卡信息,然后刷手机NFC来实现扣费
那么也就是:NFC手机可以读取IC信息并记住,IC读写器可以刷NFC手机。
问题来了:
是不是只要频率是13.56MHZ的IC读写器或者NFC读写器,都可以读写13.56MHZ的IC卡或NFC卡??(因为现在也可以通过手机NFC给IC卡充钱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IC读写器明显便宜,仅仅是付费,无需一对一传输(NFC的功能)的话,那选IC读写器岂不是简单方便又便宜。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这个东西不是价格和技术能决定的,问问你领导吧。领导说用啥就用啥。

网友B:
现在NFC手机,其实也没那么普及的,换前者吧。

网友C:
人家能搞定不代表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不是价格和技术能决定的,问问你领导吧。领导说用啥就用啥。

是吧,还是列表给他选吧

网友D:
有些数据存在卡的芯片里, 但也有数据是存在网络上的服务器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NFC手机,其实也没那么普及的,换前者吧。

感觉也是。。NFC读取IC卡的信息貌似并不简单,特别是苹果根本不开放NFC给第三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能搞定不代表简单.....

是的,不过IC读写模块使用还是很简单的,里面都做好了,232串口读一下写一下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吧,还是列表给他选吧

是的。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代表的是公司产品的研发方向,或者企业下一步发展的意向。这个东西是战略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代表的是公司产品的研发方向,或者企业下一步发展的意向。这个东西是战略性的 ...

就我感觉啊 IC的更简单方便,其实现在的有用也更广。NFC这个吹得满天飞,但是现在很多都不兼容,顶多见也就广州几个大城市刷个公交卡,苹果的NFC还不对第三方开放,而且读取IC貌似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还需要APP的支持才能模拟多种IC。。。

网友E:
你上京东看下哪些手机有NFC呢,我前两天刚想过这个方案,查了京东以后就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我感觉啊 IC的更简单方便,其实现在的有用也更广。NFC这个吹得满天飞,但是现在很多都不兼容,顶多见也 ...

是的,都是喧头。象征意义大于实用。
至少我身边的朋友没人用NFC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上京东看下哪些手机有NFC呢,我前两天刚想过这个方案,查了京东以后就放弃了。 ...

呃。。是嘛,还是IC靠谱是么

网友F:
NFC的三种模式:reader、card、p2p
普通的读卡器只是reader,所以相对便宜。

网友E:
公交卡是射频IC卡,这里面水很深,不单单是技术问题,如果看不懂这句话,果断放弃研究这个行业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公交卡是射频IC卡,这里面水很深,不单单是技术问题,如果看不懂这句话,果断放弃研究这个行业吧。 ...

水很深 让我浮想联翩啊。。。

网友H:
用普及的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数据存在卡的芯片里, 但也有数据是存在网络上的服务器里的

是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NFC的三种模式:reader、card、p2p
普通的读卡器只是reader,所以相对便宜。

card模式就是通过nfc来模拟一张卡片?可以用nfc来刷其他的读写器是么?
p2p就是一对一传输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交卡是射频IC卡,这里面水很深,不单单是技术问题,如果看不懂这句话,果断放弃研究这个行业吧。 ...

晓得的,现在的产品并不涉及公交卡,只是以后也许会有这个用途,至于关系嘛,那是公司该考虑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很深 让我浮想联翩啊。。。

必须的,敞开了想

楼主:
IC比较普及是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必须的,敞开了想

见识少啊

楼主:
无非就是公交公司肯不肯开放他们的IC卡,兼容第三方设备了。。。不是关系就是攻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无非就是公交公司肯不肯开放他们的IC卡,兼容第三方设备了。。。不是关系就是攻关了。。 ...

这样啊 这很正常啊。。。害得我浮想联编。。。想象力太丰富了

网友I:
你说的是RFID卡和NFC通信技术。理论上,他们同频同协议,是可以互通的。
IC卡更多的指接触式的那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是RFID卡和NFC通信技术。理论上,他们同频同协议,是可以互通的。
IC卡更多的指接触式的那种卡。 ...

IC卡不是也可以近场的么,不需要直接接触的呢

网友J:
手机NFC确实很少使用

网友K:
流行啊,技术方面的资料也随之增多,各方面成本自然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