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 的延时时间 如何 计算 ?

楼主:
见附图,系统时钟是PLL,48MHz。

请教,对于 延时函数static void LED_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当 nCount= 1,000,000(0x0F 4240)时,延时 时间 如何计算 ?

谢谢 !

网友A(2016-10-20):
仿真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精确就用定时器啊,ST内部定时器那么多,睡觉也是浪费了

网友C:
一个时钟周期的时间是:1/48M = 0.02083us;
通过 仿真 看汇编 代码,知道 一个for循环 的 时钟周期 后,就可以了:时钟周期 * for循环的时钟周期数 * nCount 就是 延时时间了。

网友D:
用定时器里设置个变量,全局的,调用一个延时函数,该延时函数读取定时器里的变量当前值,然后做差,确定延时到后的变量值是多少,然后一直等待达到那个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定时器里设置个变量,全局的,调用一个延时函数,该延时函数读取定时器里的变量当前值,然后做差,确定延 ...

对于计算差值实际上只需要一次,这里可以用do while(0)的形式实现。

网友E:
用定时器做精确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