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个“施密特”——迟滞回线

楼主(2016-10-20):
给图:

左图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1636246-1-1.html

右图是个交流分析示意图。

网友:
前排占座

楼主:
进一步给个图:

楼主:
注意上面的式子。

由电流(I)确定电压(U),都是稳定的,即那个单端口网络用电流源驱动是稳定的。

由电压(U)确定电流(I),在某些条件下是不稳定的,即端口用电压源驱动可能不稳定。

那个条件就是负阻!

显然,在电流源驱动下,可以得到稳定的负阻。但在电压源驱动下,不稳定,由于幅度限制,得到的是一条迟滞回线

楼主:
这里采用了电容端接那个单端口网络,网络端口状态将是那条迟滞回线(这在先前的讨论中就有论述)。

注意这里的Cbe,那是不可缺少的!

楼主:
Cbe缺省,或等于零,将失去那个单端口网络的动态特性!

网友A:
不懂就不要乱说。。。。。。。。

HWM
你可以说说你自己的高见....

网友A:
你在用小信号模型去分析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用小信号模型去分析开关电路

分段线性分析,这是非线性近似分析的常用方法。这里只是给出了中间的那段近似线性区域而已,采用小信号分析此段没有任何问题。

注意我强调到了幅度限制,即截止和饱和区域。有了那些非线性,才可能有迟滞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用小信号模型去分析开关电路

另外,提到“开关”。其实,绝不是瞬间开关。

注意我特别提醒的那个Cbe,它可以非常小但绝不能为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提到“开关”。其实,绝不是瞬间开关。

注意我特别提醒的那个Cbe,它可以非常小但绝不能为零!

你把简单东西搞复杂了。
用开关去分析,完全不要依赖你那个C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简单东西搞复杂了。
用开关去分析,完全不要依赖你那个Cbe。

仅用“开关”分析,教科书中常见,但那是不严谨的。那些教科书,忽略了“开关”细节。

所谓“开关”,其实是非稳定所致。按线性近似,可看成是指数率发散至幅度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仅用“开关”分析,教科书中常见,但那是不严谨的。那些教科书,忽略了“开关”细节。

所谓“开关”,其 ...

但是你那些“严谨”的东西,并没有给出正确的结果。
这个电路跟“施密特”或“迟滞回线”可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那些“严谨”的东西,并没有给出正确的结果。
这个电路跟“施密特”或“迟滞回线”可没有什么关系 ...

完全有关系,只是你没看出来而已。

网友A:
洗脚睡觉去。
不跟你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1的集丶射极都可以再串聯電阻,C1也可以串聯電阻。如此大增益的同相位加上電容耦合。Cbe就顯得渺小,沒了 ...

Cbe从连接上看倒不可以被C1忽略,等效成立(地线参考在R2上方)。但是要说其作用无论多小都不可以被忽略以凑动态特性,就显牵强。电路分析不是结论导向型的想忽略就忽略,不想忽略就不能忽略。走极端,说明模型有问题,该换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1的集丶射极都可以再串聯電阻,C1也可以串聯電阻。如此大增益的同相位加上電容耦合。Cbe就顯得渺小,沒了 ...

mark

网友E:
Cbe缺省,或等于零,将失去那个单端口网络的动态特性

网友F:
然而并没有什么。。

楼主:
给个大概的示意图:

网友A:
看见个圈就叫迟滞回线?就是施密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个圈就叫迟滞回线?就是施密特?

“圈”:

网友A:
施密特是有个圈。
但是反过来,有圈的是不是施密特,可就不一定了。

网友G:
对于这个电路。

依然要按照本大师的教导进行计算。

正弦波震荡可能不大。

但是会存在右半平面极点,从而发散震荡。

最后会形成一个方波,经喇叭铝箔后,毅然可以发声。

网友G:
首先直流工作点是存在的,也可以计算。

仿真也可以得到确定的结果。

其次,画出小信号高频等效电路。

用本大师教导的方法进行计算。

得到开环传递函数。

观察分母即可看到右半平面极点。

网友G:
定型来说。

这个电路必然振荡。

因为喇叭一旦出现一个增大的趋势。

这个趋势就无法停止,会一直进行,直到被电源电压所限制。

考虑喇叭的RLC模型之后,可能发生正弦波震荡。

网友G:
开环小信号电路:其中,因为C1和R1远大于8欧姆,所以看作开路,就可以得到开环电路了。在这些,显然-180度的时候,增益大于1,所以发生正弦波震荡,震荡频率约20~30M。

开环传递函数:

(-R2*rbe2*Q2*rbe1*Q1*C1*R1*s+(C3*Q1+C2*Q2)*R2*rbe2*rbe1*C1*R1*s^2-C3*C2*R2*rbe2*rbe1*C1*R1*s^3)/(-R1-rbe1+(-C3*rbe2*R1-C2*rbe2*R1-Cbe2*rbe2*R1-C3*rbe2*rbe1-C2*rbe2*rbe1-Cbe2*rbe2*rbe1-C2*rbe2*rbe1*Q1*R1-C3*R2*rbe2*Q2*R1-C3*R2*rbe2*Q2*rbe1-C2*rbe1*R1-Cbe1*rbe1*R1-rbe1*C1*R1-C3*R2*R1-C3*R2*rbe1)*s+(-C3*C2*rbe2*rbe1*R1-C3*Cbe1*rbe2*rbe1*R1-C3*rbe2*rbe1*C1*R1-C2*Cbe1*rbe2*rbe1*R1-C2*rbe2*rbe1*C1*R1-C2*Cbe2*rbe2*rbe1*R1-Cbe1*Cbe2*rbe2*rbe1*R1-Cbe2*rbe2*rbe1*C1*R1-C3*C2*R2*rbe2*R1-C3*Cbe2*R2*rbe2*R1-C3*C2*R2*rbe2*rbe1-C3*Cbe2*R2*rbe2*rbe1-C3*C2*R2*rbe2*rbe1*Q1*R1-C3*C2*R2*rbe2*Q2*rbe1*R1-C3*Cbe1*R2*rbe2*Q2*rbe1*R1-C3*R2*rbe2*Q2*rbe1*C1*R1-C3*C2*R2*rbe1*R1-C3*Cbe1*R2*rbe1*R1-C3*R2*rbe1*C1*R1)*s^2+(-C2*Cbe1-C2*C1-C2*Cbe2-Cbe1*Cbe2-Cbe2*C1)*C3*R2*rbe2*rbe1*R1*s^3)

令s=jw,就可以计算震荡频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沒有正弦波,對于電容只有充放電不同的時間,又沒有選頻网路,故只有方波,只是波形不垂直,又加上喇叭的 ...

这个电路,根据上面的小信号电路,就看出必然正弦波震荡。

不同参数的选取,可以不同频率震荡。

但震荡频率很高。

这个波特图说明,存在右半平面极点,在闭环的时候。

网友G:
如果使用喇叭模型RLC,电路如图所示:

可见,震荡频率为20K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28樓自己都說是方波而正弦波可能性不大,後面又說是正弦波。當然了把頻率訂得很高的時候,Cbe就會發生 ...

开始说方波,使因为相位条件,在低频难以满足。

但高频可以满足正弦震荡条件。

事实上,这正是本大师教导过的问题。

三极管会工作在饱和方式。

这回导致震荡。

从小信号角度看,不考虑三极管饱和,线形方式,在考虑喇叭RLC的情况下,是20K的震荡。

但因为三极管饱和,所以震荡频率会降低。

着本质上依然是正弦震荡。

无论波形是否接近正弦,这都是正弦震荡。

正弦震荡的波形可以不好。

网友G:
之所以算,是为了教导大家,正确的自己震荡频率计算方法。

要知道,教科书不可能给出如此正确的做法的。

他们会胡乱断开。

本大师给出的断开理由,100%充分。

即使最不懂壮懂的中国学术界人士,也哑口无言。

而教科书,则恰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一无所知,完全就是照抄的做法,而完全不知道,断开是因为几乎没有负载效应。

这就是本大师的卓越贡献。

谢谢大家!

网友G:
所有的施密特震荡器电路。

虽然有众所周知的简单计算方法。

但是本质上,都是正弦波震荡。

需要按照本大师的教导进行计算。

这个电路确实可以发生正弦震荡。

而正弦震荡需要考虑小信号才能计算。

而三极管一旦饱和,就难以小信号计算了。

所以这种电路的频率计算方法可以按照众所周知的方法进行。

但本大师教导的原理,一定要弄明白。

网友G:
对于分段线性化的问题。

本大师表示严重怀疑。

因为存在间断点。

第一类间断点。

微分不连续。

事实上,二极管的特性就早就导致了微分不连续的问题。

通常人们给二极管并联电容,就是减小微分不连续性。

网友H(2016-12-16):
引用 网友C:
沒有正弦波,對于電容只有充放電不同的時間,又沒有選頻网路,故只有方波,只是波形不垂直,又加上喇叭的 ...

我认为此段抓住关键!对振荡电路,要找到反转的因素,楼主将喇叭理想化为电阻,则整个电路不存在反转条件!而只有将喇叭中引入漏电感,才会引发反转的边沿,因此最终的波形可能是方波!

网友H:
补充:既然是正反馈,在电路放大器处于放大状态时,热噪声可能也是反转条件,因此电路会产生振荡,频率与反馈电容和输入阻抗有关,但是此电路的稳定实用是个问题,此电路需要偏置于较好的放大状态。加上喇叭的漏电感,则振荡就比较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