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 bootloader 修改官方文档编译成功,但使用有问题

楼主(2016-10-20):
官方的bootloader提供了四个文件
16-bit Flash Programmer.mcp
main.c
memory.s
p33FJ16GS502.gld
我用的是dspic33FJ16GS502,我改变了.gld文件,在MPLAB软件里编译并烧写到PIC中

然后用自己做的串口转UART通信接口连接电脑和PIC板,在命令行下用的也是官网提供的x86的.exe文件,但是Reading Target Device ID ... 时一直找不到PIC,这个是线的硬件问题还是PIC中软件的问题

网友A:
你重启你的PIC target device, 然后再点PC上面host程序的Check按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启你的PIC target device, 然后再点PC上面host程序的Check按钮试试

PC上的软件是命令行下运行的,没有chec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