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微安级电流转化为电压信号再放大到伏级电压电路

楼主(2016-10-20):
如题 大概包括要选什么样的元器件,如果有电路图的话 求交流
邮箱是15757164033@163.com

网友A:
太泛。
直流?交流?还有什么波形?频率?

网友B:
用一个电阻就可以。
比如说,1M欧的电阻,把1微安定电流转换成1V的电压。

网友C:
请搜索跨阻放大器

网友D:
运放可以?

网友E:
运放妥妥的,选择fet输入的运放,谝置电流都在pA级。

网友F:
用IB在pA级、Vos uV级别的运放就可以了,也就是高精度运放,比专门的跨阻放大器成本低不少

网友G:
简单的很,我用三极管搭的,都是na级别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很,我用三极管搭的,都是na级别电流

你得稳定可控,不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泛。
直流?交流?还有什么波形?频率?

连续光

放大+带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IB在pA级、Vos uV级别的运放就可以了,也就是高精度运放,比专门的跨阻放大器成本低不少 ...

求详细

网友F:
比如SGM8551、SGM8581这种: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电阻就可以。
比如说,1M欧的电阻,把1微安定电流转换成1V的电压。

用电阻和用远放有何区别?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J:
7楼跨导正解。楼主这是什么态度,上来直接求图。

网友K: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用仪表级运算放大器,AD620单电源,AD623双电源,最大能够放大1000倍,外围器件非常简单,淘宝有卖做好的模块;再不行的话,只能用静电级别的放大器了。

网友:
同意7楼的图,负反馈电流输入型放大, 推荐一本书:从OP放大器实践电路到微弱信号的处理-测量电子电路设计  远坂俊昭

楼主:
引用 网友J:
7楼跨导正解。楼主这是什么态度,上来直接求图。

虚心求教的态度

网友L:
TI的新430带跨导放大器,没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