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静电问题

楼主(2016-10-20):
本人做车载导航产品,产品做空气放电8K时, 只要我静电枪接触到机壳表面,ARM就出现复位重启的现象。
   目前测试ARM 复位脚未拉低,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补充一点,昨天再次测量ARM复位脚,重启时,有时候ARM拉低,有时候不拉低。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现象,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机壳和系统地有没有分开?间隔距离多少?

楼主:
已经处理好了,就是ARM复位的。arm复位线走的有点长而且,未包地处理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