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f4 的GPIOF的F1无法控制

楼主(2016-10-20):
这个IO口和OSC_OUT复用,目前硬件上没有外接晶振,下面代码不能控制IO输出,电压一直在1.6V左右,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哪位兄台知道怎么回事,谢谢

    GPIO_DeInit( GPIOF );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 RCC_AHBPERIPH_GPIOF ,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Bit(GPIOF, GPIO_PIN_1, 0);
    while(1)
    {
    GPIO_WriteBit(GPIOF, GPIO_PIN_1, 0);
        GPIO_WriteBit(GPIOF, GPIO_PIN_1, 1);
    }

网友A(2018-06-14):
手册上这个 引脚允许上拉吗

网友B:
那就是说内部晶振的没有跑起来的哈

网友C:
这个GPIO的设置的还是需要注意细节的

网友D:
估计是相关的GPIO口的没有设置好的

网友E:
是不是外部连接的问题啊

网友F(2018-07-22):
这个涉及到GPIO的设计的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