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现在用MOSFET做逆变器开关频率一般最高能做到多少

楼主(2016-10-20):
最近在用MOSFET做一个开关频率50K3KW逆变器,但是功率上不去,管子发热很严重。

网友A:
50k应该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吧。
有可能是驱动电路不合适

网友B: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在UPS里的逆变部分开关频率是19.2K,据说是山特流传下来的,于是就成了标准,但那是用的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k应该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吧。
有可能是驱动电路不合适

好像是并联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造成的。反向恢复损耗有点大啊,现在不加散热器差不多只能跑个4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在UPS里的逆变部分开关频率是19.2K,据说是山特流传下来的,于是就成了标准,但那是 ...

之前IGBT做到20K,加风冷跑3KW没问题。现在MOSFET做50K就上不去功率,管子两端并个碳化硅二极管会好很多。

网友C:
频率、功率上去了驱动功率也要跟上,是不是驱动电压低导致的?

网友D:
你可以看一下mos的波形,驱动一半驱动力不够的话很吃力,会烧管子,不行的话可以用驱动芯片

网友E(2016-11-20):
mosfet还是要驱动功率的,栅极电容快速建压要驱动电流,栅极电阻要消耗功率

网友F:
大部分的炸**是结温过高

网友G(2017-08-03):
引用 网友H:
MOS FET不存在驱动功率的问题,只需要注意驱动电压是否合适。一般情况下,大功率MOS FET的栅源极偏置电压Vg ...

请问假如采用IGBT做的话,逆变输出频率能达到40KHz吗?我自己也上网查了下现在电力用的IGBT最大的开关频率为40KHz,怎么做才能让逆变输出的频率达到那么高啊。有人建议我采用载波相移技术,等效提高开关频率,也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不

网友I:
mosfet 看具体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