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焊接练习】STC15F2K60S2最小系统板

楼主(2016-10-20):
市面上有好多STC89C52的最小系统板,买来就能用,挺方便的。但是却没有最新的STC15系列的活动最小系统板,而且STC15系列的针脚定义全变了,于是打算自己做个。根据STC的说明书,STC15系列相当省事啊,不用做Reset电路,也不用做晶振电路,而我干脆连电源开关都省了……

买了一颗STC15F2K60S2 28I-PDIP40,6x8cm 玻纤环氧洞洞板,排针若干,40针活动IC座一个。

把零件插入板子,排针买的时候,是40针一根,要掰成20针一段,要小心别掰错了。

这是零件插入后,背面的样子。

然后开始焊接。经过多次练习,我的焊接水平有所提高^O^,我用的是尖头烙铁头,焊的时候,让锡像水滴一样,均匀滴在触点上。洞洞板比较密,注意别连到其他点上。

然后用锡接法,连接排针和IC座。这个有点难度了,因为针脚都比较近,要保证每条线都不挨着……

焊接完成后,我用万用表通断测试了所有相邻针脚,都没有短路,测试了所有针脚到IC座,都畅通。

然后根据STC说明书,用CH340线,接了VCC,GND,TxD,RxD。

然后悲剧了,STC软件没有任何反应,硬件方面我是100%测试通过的,焊接没有问题,CH340线用在别的板上也正常,好郁闷哦,到底怎么回事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刷写成功了!换了根线,从CH340线,改成了STC USB-TTL线。

+5V 接 VCC
GND 接 GND
TxD 接 RxD
RxD 接 TxD

分析可能的原因是,STC整合线,VCC有防干扰电容,有自动通断电冷启动,且时机合适。
而我的电路板VCC没有防干扰电容,又没有开关,单纯的CH340线,可能也没有防干扰电容,而且串口刷写的时候,冷启动只能靠拔线,时机可能就错过了。

其实STC USB-TTL线,用的也是CH340芯片,我驱动都没有更新,插上就能用……看来电路板省事的话,串口线就不能省事了,否则死活连不上的……

有时间的话,我把2颗防干扰电容焊上,看看是不是VCC干扰的问题,导致纯CH340线无法连接。

楼主:
谢谢。

STC说明书中说,建议在VCC和GND之间加入去耦电容,C1(47uF),C2(0.1uF),可去除电源线噪声,提高抗干扰能力。

可是我加入这段电路以后,纯CH340仍然无法连接,看来不是去耦电容的问题啊!

难道STC USB-TTL 自动冷启线,有什么特殊机关?

目前,使用高级的USB-TTL,连上STC15F2K60S2就能用,100%成功率;
而使用纯CH340线,怎么都连接不上,加上去耦电容不行,交换RxD TxD也不行;
同样环境,使用纯CH340线,连接STC89C52RC,100%成功。

网友A:
CH340的TX/RX对单片机有馈电,你插上下载线,但是不给单片机供电,量一量单片机电源引脚是几伏?
1. 可能是因为不能完全冷启动造成的;
2. 可能是CH340板子的问题,低水平layout可能导致CH340工作不正常;
3. 可能是单片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的TX/RX对单片机有馈电,你插上下载线,但是不给单片机供电,量一量单片机电源引脚是几伏?
1. 可能是 ...

感谢解惑~

只插上RxD TxD 后,VCC和GND之间的电压是0.25V左右。

为了防止TxD RxD给单片机供电,我在TxD和RxD都串了一个330欧姆的电阻,结果还是串口无响应。

网友A:
再加一个GND,没有回路肯定是没有电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个GND,没有回路肯定是没有电的,试试看

还是不行……

估计早期CH340芯片只支持STC89C52,不支持STC15系列……

我看别人做的STC15小板,都是用的CH340T或CH340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估计早期CH340芯片只支持STC89C52,不支持STC15系列……

我用340下载过15系列的,你再查查原因

网友B(2019-06-17):
去看下手册,上边说,要加二极管,防止电压返回,,另外还要考虑冷启动时候,电容如果太小也不行,你可以试试,短接下复位脚。下载软件也要用最新的,我上过STC8F2K08S2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