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自己画板打样,求建议

楼主(2016-10-20):
第一次自己画板打样,求建议

网友A:
怎么把过孔都打到焊盘上啊。

网友A:
开的是V型槽还是邮票孔啊

网友A:
把你的**放背面

网友B:
焊盘上打过孔不好,能避免尽量避免掉;
字符有点儿拥挤,可以考虑缩小一下,看着会整齐干净很多。好像有死铜,可以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把过孔都打到焊盘上啊。

空间小,没办法,下次注意尽量不放焊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的是V型槽还是邮票孔啊

本来想开V槽的,后来PCB厂家不肯,说太窄了,后来没开

网友C:
焊盘上面过孔可能会漏锡,导致SMT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上面过孔可能会漏锡,导致SMT不良吧

这个问题之前还真没考虑过,之前实习的一家军工企业居然也是这种的板子,还好没在那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间小,没办法,下次注意尽量不放焊盘上

手动焊接不影响,但还是要注意啊。不在乎这点空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开V槽的,后来PCB厂家不肯,说太窄了,后来没开

那就用邮票孔,自己掰,容易

网友D:
放弃比**更重要,也更难学

网友E:
第一次弄成这样已经不错了,继续加油

网友F:
这是要做个什么啊?第一次画板子就这么牛?

网友G:
第一次做到这样,不错了

网友H:
电阻电容建议字符只放置序号即可,容量可以不用往板上打印;最好统一采用1种形式,要么都是序号,要么都是容量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要做个什么啊?第一次画板子就这么牛?

做了个STC的小开发板,还有几个LCD的转接板,打算自己DIY个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阻电容建议字符只放置序号即可,容量可以不用往板上打印;最好统一采用1种形式,要么都是序号,要么都是 ...

写序号焊接的时候比较麻烦,我就都改容量了,有些实在是地方有限就没改

网友I:
看着还可以调整一下布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着还可以调整一下布局的

布局调整了两次,都是感觉自己进入迷宫出不来了,第三次是先考虑怎么放更容易布线,怎么不会进入死局,至于emc,emi是完全没概念

网友J:
看了这个电路板,网络标号有点大。再者,表明楼主是一个有想法的人。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这个电路板,网络标号有点大。再者,表明楼主是一个有想法的人。继续努力! ...

学了挺多东西,想DIY个OLED手表,先做个开发板练一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