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在PCB中加入图片(**)教程

楼主(2016-10-20):
在PCB中加入图片LOGO的教程
找到自己先要插入PCB中的LOGO(图片),我要插入的是自己公众号二维码的图片(二维码比较特殊需要反相才可以正常使用,不然扫描不出来。PS:感谢20楼的TXQDM指出我的问题)如果不是插入二维码的话这个帖子是没问题的,如果插入二维码的话请看我25楼补发的教程。

首先我们要对下载下来的图片进行处理,否则Altium designer会提示装载的图片不是单色的,用Photoshop CS打开想要插入PCB图中的图片。
将图片转化为灰度照片,再选择图像→模式→灰度

此时PhotoShop会提示是否丢掉颜色,单击扔掉。

再将已经转化为灰度的照片转化为位图格式,选择 图像→模式→位图

弹窗提醒,点击确定。

转换后的图片。

将图片另存为位图格式,即文件→储存为

选择要保存的文件夹,选择保存的格式为BMP。

选好格式及文件夹后,单击保存,提示设置按下图所示设置。

单击确定后保存,图片的处理就结束了。
然后打开AD,选择DXP→Run Script...。

弹出如下图所示,单击浏览。

打开路径为C:\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6\Examples\Scripts\Delphiscript Scripts\Pcb\PCB Logo Creator内的工程文件(PCB Logo Creator.PRJSCR)。(有些版本的AD没有内置这个脚本,有需要的可以通过公众号联系我获取)

选中RunConverterScript,单击OK.

弹出如下图所示,单击load,加载刚才编辑好的位图。

选择要加入的层,点击Convert。

等待转换完成,点击Exit。
这样就做好啦!
最后一大波二维码来袭!!!

网友A:
转成位图质量变差了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成位图质量变差了好多啊

转化肯定有损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成位图质量变差了好多啊

我开画图用橡皮蹭了一遍,效果干净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化肯定有损失的

用PADS 怎么导入** 谢谢

网友D:
那么多杂点……

网友E:
MARk一下,以后用得到,感谢分享

网友F:
想知道这个二维码扫描率有多少 感觉有点失真

网友G:
不错,写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开画图用橡皮蹭了一遍,效果干净多了

你是说那个噪点吗?在pcb里面可以删除,不过就是费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知道这个二维码扫描率有多少 感觉有点失真

那些多余的点要删除的,不然有影响

楼主:
可以删除的,这个是PS转化成位图的时候产生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些多余的点要删除的,不然有影响

嗯嗯~ 还是个细致的活

网友H:
不可以,楼主你的板子打样了吗??

你这样处理二维码是扫描不出来的,
二维码扫描默认白色是背景,
有颜色的才是点阵编码,
所以PCB上的二维码需要反色处理

得这样才行,否则是扫描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可以,楼主你的板子打样了吗??

你这样处理二维码是扫描不出来的,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可以,楼主你的板子打样了吗??

你这样处理二维码是扫描不出来的,

我这个主要是教大家怎么把图片插入到PCB,以前没考虑到这个问题,谢谢你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主要是教大家怎么把图片插入到PCB,以前没考虑到这个问题,谢谢你啦! ...

注明一下吧,
不认会误导很多新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可以,楼主你的板子打样了吗??

你这样处理二维码是扫描不出来的,

我这就把帖子修改一下

楼主:
修正贴如果插入二维码的话需进行反相处理

接转换为位图后,有一些噪点可借助橡皮擦,放大镜等工具将噪点删掉(这里楼主不细讲啦!)。除掉噪点后选择图像→调整→反相

反相完成后的二维码,此时扫描是扫不出来的,等导入PCB里就可以啦!

按原贴方法保存,参数按原贴保存。

剩下的步骤接原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知道这个二维码扫描率有多少 感觉有点失真

原来的帖子有问题,现在好了,成功率很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帖子有问题,现在好了,成功率很高

反相处理 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帖子有问题,现在好了,成功率很高

必要的时候可以加个白框,
给二维码制造一个扫面边界,
识别效率会更高!

楼主(2016-11-25):
引用 网友C:
用PADS 怎么导入** 谢谢

还没用过pads。不好意思了

网友I(2017-10-16):
使用PCB ** Creator脚本生成二维码的方式有点过时了,可以考虑使用Alitum Designer最新提供的QR Code插件生成二维码,方便快捷。

可以参考下面的**:如何在您的PCB大作上添加二维码?

在本篇**,详细介绍了如何在PCB中添加普通图片或公司**。然后介绍了采用专门的QR Code二维码生成器插件来添加你需要的二维码到PCB板。最后提及了如何根据已有的二维码解析出它所对应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