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3节锂电池(12.6V)充电芯片

楼主(2016-10-21):
3节锂电池(12.6V)充电芯片,充电电流最大2.5~5A都可以。之前用过CN3703,但是有些小问题和芯片恒流充电时温度太高。想换一个。

FP8207

楼主:
MP26123只有2A,希望能至少2.5A,充电快些。

网友A(2019-07-10):
SC8802  SC8815

网友B(2019-10-24):
温度高同外部元器件的选择和PCB设计都有关系。如韵电子可以提供BOM。
也希望在产品开发阶段同如韵电子FAE多交流。
可以使用集成度更高的CN3763.

网友C:
多年前有用过CN3703 TSSOP16的这款电路,稳定性不错,就是外围电容电阻补偿多,现出CN3763 SOP10应是更加简单了外围少了,集成度更高

网友D:
ZCC6688 1-4节充电管理芯片  3A
QQ3491632189

网友B(2020-02-03):
联系如韵电子FAE,可以解决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