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压力变送器 的温漂和非线性 在硬件上 如何 补偿 ?

楼主(2016-10-21):
请教:
数字压力变送器 的温漂和非线性 在硬件上 如何 补偿 ?

谢谢 !

网友A:
硬件上可以选用带温度补偿的,还有精度高的

网友A:
或者软件上进行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软件上进行校正

谢谢版主 !

1. 硬件设计时,已考虑 选用 低温票、线性好的元器件(这次选用的是ADS1220,24位ADC、1V/V 至 128V/V的可编程增益)。 但是,您说的 带温度 补偿 的元器件 ,不了解,还有 这样的 元器件吗 ?

2. 软件上 通过算法 实现 校正、补偿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

1. 硬件设计时,已考虑 选用 低温票、线性好的元器件(这次选用的是ADS1220,24位ADC、1V/V  ...

你用的不是数字压力变送器么?为么还要adc芯片?

网友A:
有直接输出rs485数字量的压力变送器,好点的内部带温度补偿

网友A:
如果用的不是输出数据量的,比如输出电流或者电压量,只能增加温度传感器自己校正温飘了。
或者用合适的热敏电阻等,硬件上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不是输出数据量的,比如输出电流或者电压量,只能增加温度传感器自己校正温飘了。
或者用合适的热 ...

谢谢版主 !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说清楚!

1. 我们要做的产品就是 压力变送器。
变送器 对温漂、线性 都有要求,除了 在软件上 可以用算法 校正外,还想 在硬件上 寻找解决方法,因此发帖 求助 ;

2. 您6楼说的“内部带温度补偿”指的是 纯 软件 补偿呢,还是 也包含 了硬件上的 补偿 ?

3. ADS1220 带有 精密温度传感器(见附图) 。但不知道 如何 实现 校正温漂的功能。再研究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说清楚!

汗,还以为你只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