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最大容性负载问题

楼主(2016-10-21):
模块电源要确定最大容性负载时,是否考虑空载时的测试?还有带载输出电压过冲定义多少合适?多路输出时是否可以不平衡带载来测试?麻烦大神们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你好!
厂家一般设定最大容性负载这个值一般来说都是考虑了整个输入电压范围内及整个输出负载的,即不管是多大的负载下都可以;
如果产品存在输出过冲电压,一般来说要控制在5%以内,但是现在厂家设计的电源很少会出现输出电压过冲的问题;
多路输出的产品为了满足精度的要求,一般来说多有平衡负载的要求,如果某一路电压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有较大的失衡。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厂家一般设定最大容性负载这个值一般来说都是考虑了整个输入电压范围内及整个输出负载的,即不管是 ...

版主,你好!
空载带最大容性负载上电启机时,输出波形上升过程出现跌落,是需要将最大容性负载值降低吗?
带最大容性负载时,输出过冲电压超出5%,是否认为该产品设计上有问题或者最大容性负载值设定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空载带最大容性负载上电启机时,输出波形上升过程出现跌落,是需要将最大容性负载值降低吗? ...

输出波形上升过程中出现跌路,不一定是容性负载的问题,电源本身的设计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输出过冲比较大,一般来说基本不会是容性负载过大引起的,如果是容性负载过大,出现的现象做多的是产品启动不良。

网友B:
容性负载能够空载?

网友B:
带载输出电压过冲定义是说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性负载能够空载?

我就是想问问空载输出下需要进行容性负载的测试验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输出电压过冲定义是说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

我理解是峰值与其稳定输出时的电压差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是峰值与其稳定输出时的电压差值

这个需要设定一个数值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容性负载能够空载?

为什么要空载?

网友D:
容性负载和实际的负载是一回事吗?为什么说容性负载是无上限的呢?

网友C:
需要考虑空载测试。

网友C:
这个容性负载测试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E:
会不会电源启动不良了。

网友E:
还是测试一下吧,电源容不得出现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容性负载和实际的负载是一回事吗?为什么说容性负载是无上限的呢?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实际负载就是系统,容性负载指测试指的是摸底电容能够带动最大的等效容性值,给电路设计做个参考,也并非无上限的。容性负载和产品的的过流或短路保护还有很大的联系,在实际使用中,建议在实际系统中等效的容值和最大负载间流一定的余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设定一个数值吗?

电压差值能多少,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F:
空载测量容性负载

网友G:
金升阳手册里面没有吗?

网友G:
你说的负载测试和多路平衡测试都是什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