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XCLKOUT无输出

楼主(2016-10-21):
gp, IO, pi, GPIO, Oct
我用的28377s
我对XCLKOUT定义如下:
EALLOW;

  GpioCtrlRegs.GPCPUD.bit.GPIO73 = 0;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73 = 1;
  GpioCtrlRegs.GPCGMUX1.bit.GPIO73 = 1;
  ClkCfgRegs.CLKSRCCTL3.bit.XCLKOUTSEL = 0;
  ClkCfgRegs.XCLKOUTDIVSEL.bit.XCLKOUTDIV = 3;
  EDIS;
在XCLKOUT上无输出?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这个clkout你什么代码都别写   默认   就有输出
如果没有输出  那就意味着应将电路有问题

楼主:
我感觉就算我配置了,也没什么用。我的时钟是这样配置的InitSysPll(XTAL_OSC,IMULT_30,FMULT_0,PLLCLK_BY_2);外接晶振为10M。就算默认,也应该是30*10/2的系统时钟啊,分频后应该是30*10/2/8才对,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测到的是25K,实际不应该是18.75M吗?板子是TI的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就算我配置了,也没什么用。我的时钟是这样配置的InitSysPll(XTAL_OSC,IMULT_30,FMULT_0,PLLCLK_BY_2 ...

那就是哪儿代码没配对  这个肯定是可以配置输出的

网友B(2018-06-25):
虽然是老帖子了,看到了还是回答下,楼主配置引脚模式的没对
GpioCtrlRegs.GPCGMUX1.bit.GPIO73 = 1;应该是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73 = 1;
中间多了一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