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GPIO配置为模拟输入后端口电压问题

楼主(2016-10-21):
问题描述:STM32F103RBT6,按MDK的例程,配置PA3为ADC1 通道3的模拟输入口用于AD采样。但PA3外部什么都不接的情况下用万用表量PA3的电压为1.6V左右,请问一下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

PS:查看芯片手册,该芯片VREF+,VREF-分别在芯片内部与VDD、VSS直连,也就是AD转换范围为0~3.3V。
部分代码如下:
  /* Enable DMA1,ADC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PA.3 (ADC Channel3)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禁止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开启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不使用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要转换的通道数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在没有任何输入的情况下,模拟输入的一个浮空状态,也就是它由单片机内部的非常非常高的高阻上下拉到中间状态,也就是3.3V的一半,需要说明一下,在输入状态下,端口没有接输入是不允许这样工作的,就是不用的输入端口一般情况是接地。个人意见,不知对否,希望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