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MSP430里面移植RTOS系统出现了问题,望解答

楼主(2016-10-21):
  问题描述:现在的工程是用5.3版本的IAR打开的,但是一直提示库的版本低于编译器的版本。
  已做的尝试:1,首先这个工程已经用IAR FOR msp430的4.2、5.3,5.5,6.2,7.2的版本打开过,5.3版本以下的不能打开工作空间。
                       2,自己有新建工作空间,新建工程仅仅利用之前工程的.c和.h文件还是提示以上错误
                       3,程序虽嵌入RTOS,但分析应该是版本问题
  望论坛前辈指点一二(出现问题如图)。

楼主:
是的,版主猜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版主猜测是什么原因?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rtos?
最新的好像是2.2的,更新一下试试

楼主:
        FreeRTOS.org V5.2.0 - Copyright (C) 2003-2009 Richard Barry.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FreeRTOS.org distribution.
在工程文件里找到的,难道是rtos版本太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eeRTOS.org V5.2.0 - Copyright (C) 2003-2009 Richard Barry.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FreeRTOS.or ...

这哪里是ti的rtos,这是freertos!完全不同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哪里是ti的rtos,这是freertos!完全不同的东东

  奥,我的错

芯片是:MSP430F5438;系统是FREERTOS

网友B:
。。。编译器提示too old
你i可以去GITHUB上下载个新的freertos的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提示too old
你i可以去GITHUB上下载个新的freertos的固件

正解,下载一个新的库

楼主:
好的,前辈,我试试。

网友C:
那就再看下能否更高版本的库的。。

网友D:
库函数有问题吗?

网友D:
这个不是有移植好的RTOS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有移植好的RTOS程序吗?

  这个的确采用的是FREE RTOS,但是之前他们在XP系统电脑编译的,之后放在我的WIN7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确采用的是FREE RTOS,但是之前他们在XP系统电脑编译的,之后放在我的WIN7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

系统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确采用的是FREE RTOS,但是之前他们在XP系统电脑编译的,之后放在我的WIN7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

在xp上能行?

网友E:
这个是关于RTOS的讨论的 啊,,关注下的。

楼主:
  是的,同事的电脑是XP的,他把工程给我后我用IAR FOR MSP430 5.5版本打开后就是问题那个养了。他那些底层库为了安全都封装好了,只给我提供接口

网友F:
FreeRTOS实时系统

楼主:
麻烦大家了,问题解决了。我用5.5版本的把报错的部分注释掉用FET串口下载器下载可以了,今天头又给找到了一个并口下载器,用4.2版本可以调试并且不报错(奇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