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里面如何多选网络?

楼主(2016-10-21):
以前在99SE里,可以S+N 选中要的网络,在TANGO那种深灰色背景下,被选中的网络做亮黄色,非常醒目。
现在在试用AD15,选中里的功能少了很多啊,怎么实现以前的功能呢?

网友A:
在Edit下面的的select里面

网友B:
先说清楚你要做什么啊。

网友C:
S+P 点亮连接的铜皮
S+N 点亮同网络

网友C:
还有可以用右上角的筛选界面,直接通过名字筛选器件和网络

楼主:
我说的是在原理图的编辑界面里,上面的朋友说的是在PCB的编辑界面里。
以前在99SE里,可以S+N 选中要的网络,在TANGO那种深灰色背景下,被选中的网络做亮黄色,非常醒目。
现在在试用AD15,选中里的功能少了很多啊,怎么实现以前的功能呢?

网友D:
这个功能有快捷键的 CTRL+鼠标左键点击你要选中的网络

楼主:
试了,不行,这个只是点亮当前这个网络名,我要的是点亮这个SCH里所有的同网络名的WIRE。
点的方式也不够醒目。

楼主:
SCH界面右下角的那排按钮第一个就是,按下后再选网络就会全点亮,点清除就没了,颜色可以在按下后按空格来换,功能叫underlined connect ,菜单在VIEW下。
遗憾是不能调整颜色,没有亮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