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vp不能烧录

楼主(2016-10-21):
sttoolset_pack27的版本    在我的笔记本上安装没有问题,能够连接上st link v2,能下载程序,但是装在台式机上的时候,就连接不上st link,提示
Error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
Check the SWD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SWD connector.
Reboot the ST-Link with USB cable.

Error : < PROGRAM MEMORY erasing failed.
工具版本,驱动,USB线都是一致的,笔记本系统是win10 64位,台式是win7 64位。
求助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弄了两个晚上了 还没弄好

楼主:
而且,能够用固件升级软件升级st link V2的固件到V2.J24.S4版本,就的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A:
换个USB接口试试看。

网友B(2020-08-27):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