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f4 工作频率只工作在8MHZ

楼主(2016-10-21):
我这边将system_gd32f1x0.c里面的SYSCLK_FREQ_48MHz 打开,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然后设置1MS的中断的,1000次统计1S,发现要6S左右才会来一次,这样感觉只工作在8M的样子,而且我修改上面SYSCLK_FREQ_72MHz为24M或72M没有什么影响,不知道是不是在固件库里面还要修改别人才能让频率生效吗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000Hz interrupts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0);
}

网友A:
你用的是外部还是内部晶振。。。

楼主:
使用外部的,已经搞定了,谢谢回复

网友(2016-12-23):
怎么搞定的啊 楼主   我现在时钟也有点问题

网友B:
这个实际的采用示波器的测试下的

网友C:
这个8MHz的像是内部时钟的撒

网友C:
先检查下外部的48MHz的时钟是否正常启用的,用示波器的测量下

网友C:
若正常的话,就看下程序里面是不是的采用了分频处理的配置

网友D:
换相应的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