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低功耗模式如何测试呢

楼主(2016-10-21):
想要让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但如何确定已经进去低功耗模式了呢?

网友A:
串个电流表,看电源处流过的电流

网友B:
烧录完代码后,切记一定要拔掉Debugger仿真器,仿真器本身也消耗电流。

网友C:
这个需要专业的工具测量的,精度要很高的表。

网友D:
拿一般的万用表是否可以测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拿一般的万用表是否可以测量呢?

对万用表的精度有要求的,一般低功耗是ua级别,你精度差了,肯定是不准的

网友F:
我直接拿功率表是否可以测量呢?

网友G:
功率表没见过用的,一般低功耗的单位不就是电流吗?

网友H:
一般低功耗,主要是cpu的选择,cpu会提供各种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般低功耗,主要是cpu的选择,cpu会提供各种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的。

低功耗的单位是电流呢,功耗为什么的单位不应该是w么?

网友J:
因为每个电路中的电压是不同的,但是电流是可控的相同的。

网友K:
低功耗的测试,可以根据监测电池的电量来判断耗电程度。

网友L:
通过精度高一些的电流表 电压表 串接入电源的引入端,实际测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