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 FR4 材质,绝缘电阻多大?

楼主(2016-10-21):
(无正文)

网友A:
是直流还是交流,多少频率,多少空气湿度,带地平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流还是交流,多少频率,多少空气湿度,带地平面么

直流,家庭室内 普通环境

网友B(2019-03-15):
绝缘电阻取决于线间距吧,这个pdf里 只写了绝缘抗阻,不知道是什么测试条件得到的。
不同电位测试,绝缘性不一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绝缘电阻取决于线间距吧,这个pdf里 只写了绝缘抗阻,不知道是什么测试条件得到的。
不同电位测试,绝缘 ...

这是2个概念.

绝缘电阻:加直流电压于电介质,经过一定时间极化过程结束后,流过电介质的泄漏电流对应的电阻称绝缘电阻

绝缘阻抗的定义:绝缘阻抗相当于传感器桥路与地之间串了一个阻值与其相当的的电阻(相当于就是电阻),绝缘电阻的大小会影响传感器的各项性能。而当绝缘阻抗低于某一个值时,电桥将无法正常工作。

在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叫做阻抗。阻抗常用Z表示,是一个复数,实部称为电阻,虚部称为电抗,其中电容在电路中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 ,电感在电路中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称为感抗,电容和电感在电路中对交流电引起的阻碍作用总称为电抗。 阻抗的单位是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2个概念.

绝缘电阻:加直流电压于电介质,经过一定时间极化过程结束后,流过电介质的泄漏电流对应的 ...

楼主和我 都想知道道电路的绝缘电阻有多大量级。
这个参数 没有办法在这个pdf文件中得到吧

楼主这个问题,那应该怎么获得呢? 就是想知道某两点之间 电阻有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和我 都想知道道电路的绝缘电阻有多大量级。
这个参数 没有办法在这个pdf文件中得到吧

PCB基材及工艺设计、工艺标准.pdf (6.37 MB)

网友(2020-06-08):
表面绝缘阻抗为什么是固定的MΩ单位,难道和表面间距没有关系吗?这个应该还有什么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