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中如何配置CCRRAM

楼主(2016-10-21):
各位大神好:在IAR中如何使用CCRRAM?不通过指针来做,让其自动配置,如说说我把变量或者数组放在里面,谢谢

楼主(2017-03-15):
已经会了,可以用icf配置,然后new就OK了,place in CCMRAM_region {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变量定义place in CCMRAM_region   { readwrite };这样应该可以,没有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