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关于浮点数问题

楼主(2016-10-21):
STM32F103系列进行浮点数运算时是不是很占CPU资源?
数值越大是不是更耗资源?比如10000000.0/30000000.0,需要耗多少机器周期?
还有定义FLOAT类型到底是多少字节的?
我是用2个整形变量相除得到小数类型数值,需要定义3个FLOAT类型变量吗?

楼主:
或者采用扩大被除数的方法就不会出现小数:
u32 a,b,c;
a=123456789;
b=234567890;
c=10000*a/b;
这样子处理会不会更耗资源?而且a*10000后会不会溢出?a定义为64位变量?

网友A:
调用软件浮点库去模拟,很多周期,可以自己去测算。然后分析你每秒要算多少次。比如计算器,那么渣的CPU都可以算浮点。

sizeof(float) == 4 ,可以自己写代码验证

除非参与的数值有浮点,才会自动升级数据类型,不然得到的还是整数。
  1. f = (float)a / b;

网友B:
浮点数运算时间和数值大小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软件浮点库去模拟,很多周期,可以自己去测算。然后分析你每秒要算多少次。比如计算器,那么渣的CPU都 ...

大概200毫秒算一次,次数倒不多,就是想搞清楚到底这样的浮点运算需要多少机器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点数运算时间和数值大小没有关系。。。。。

那就是不管数值大小都只进行一次运算?只是内存空间多点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不管数值大小都只进行一次运算?只是内存空间多点而已?

仿真的浮点运算周期数需求不是固定的值,它会因为参与运算的数值不同而有所变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200毫秒算一次,次数倒不多,就是想搞清楚到底这样的浮点运算需要多少机器周期 ...

如果你把毫秒改为微秒,那再来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C:
float  4个字节

网友D:
耗费资源是肯定的,如果用的不多的话,根据实际来判断是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另外根据你的实际算法,是可以对浮点算法进行优化的。

网友E:
加减乘除不怎么耗资源,开方、对数,指数等比较耗资源。如业务需要,大胆用吧,浮点运算不会成为瓶颈。我在4M的8位机上都直接用,没感觉慢。

网友F:
要求不是特别高,数据量不大的话完全够用的,如果数据量大的话建议还是用带浮点的片子好一些

网友G(2017-01-22):
DDSbuf[i] = (sin(2*3.1415926535*i/n)+1)*(m-2)/2+1.5;

这一行程序看反汇编上百行

网友H:
不好说看CPU了。

网友I:
可以对浮点算法进行优化

网友J:
调用软件浮点库去模拟,很多周期,可以自己去测算

网友K:
仿真的浮点运算周期数需求不是固定的值

网友L:
没明白的解释

网友M:
做浮点型运算时float模块的吧

网友M:
float是4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