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测试IC卡读卡器倍频超标

楼主(2016-10-21):
我产品里集成了一个IC卡读卡器。需要过CLASS B ,现在检测发现13.56M倍频超标。D:\IC.png.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针对源和路径弄就行,具体要看PCB设计

网友B:
谐波严重,注意电源和布局

网友C:
应该是电源上的,电源隔离滤波处理,磁环抑制

网友D(2016-12-01):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为几百K到几M, 你这是十几M,所以看一下是不是有通信频率或者时钟落在了这个频点上。

网友D:
也不可能是谐波。开关频率的高次谐波已经衰减没了。有原理图和PCB好分析一点。这还与布线长度和滤波有关。

网友E(2017-02-24):
IC读卡器部分供电(换个磁珠加以隔离)以及时钟信号需重点注意!

网友F(2021-11-25):
13.56M怎么来的?重点对晶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