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去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6-10-21):
我用msp430输出pwm波,同时一个周期产生一个中断信号,求大神帮忙看下程序是哪里不对啊,能够产生波,但是p6口一直没有信号输出,h和s是设置的全局变量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TACCTL2 = OUTMOD_7;
  TACTL |= TASSEL1 +ID1 + ID0+ MC0;  //选择SMCLK 增加模式
TACCR0 = 20000;    //PWM信号频率50HZ
TACCR2 = 1000;   //高电平1ms
TACCTL2 |=CCIE;      //打开中断

P2SEL |= BIT4  ;     //选择 p2.4  作为PWM输出 第二功能
  P2DIR |= BIT4  ;

  while(1)
  {
       if(s==5)
       {
         while(1)
{     //5 s后,P6.1 P6.2输出高电平
             P6OUT=0x03;
              s=0;
         }
       }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h++;
  if(h==50)
  {
     s++;
     h=0;
   }
}

网友A:
P6有没有设置为输出?

网友B:
”P2DIR |= BIT4  ;“就好比这句,你设置P2.4为输出,当你要对输出寄存器操作(P6OUT),也应先设置方向寄存器(P6DIR)

网友C:
这个程序好像不能进入中断吧,没有使能全局中断

网友D:
應該是少了這句        _BIS_SR(GIE);
沒打開全局中斷

网友E:
开全局中断,而且每次进入中断之后要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F:
没有设置延时吗?

网友:
怎么不适用定时器输出波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设置延时吗?

你说的是什么延时?

网友:
中断不能进入清除标志 了吗

网友G:
那就看下你的p6口坏掉没 的。。硬件上先排除下的,不然在软件上是会陷入死循环的

网友G:
是说思维陷入死循环的,就是会一直在代码这招原因的,但是总共就拿几行的,,怎么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