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单相220V整流输出问题

楼主(2016-10-21):
记得以前学电子电子时,书上讲,对于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的输出直流平均电压为0.9*U2*(1+cos(alpha))/2。为啥220V有效值单相二极管桥式整流电路的输出为309V(该直流输出后面接的是DC/AC+电机)?
220V的峰值也才311V,为啥经过一个整流输出还接近峰值电压哇?

网友A:
这个309V,是你测量出来的数值。
测量该电压时,并不是测量整流电路的输出,而是测量桥式整流再加上滤波 电路的输出电压

网友B:
一定是使用了电容滤波。

网友C:
用电容滤波时,为啥输出就能够接近输入的峰值电压呢?

网友D:
单相交流整流输出是脉动直流,是无法使用的,必须经过滤波才可用。

网友E:
滤波输出是交流平均值。但电路并非理想(交流电源有内阻,电容不是无穷大,二极管也有压降,等等),所以输出比峰值要低一些

网友F:
电感滤波,因为成本体积重量关系,在工频整流中现在很少使用。但是在开关电源中,电感滤波却使用得相当广泛

网友G:
哪有220直接整流的了,都是经过变压器后才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