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寻找电源IC

楼主(2016-10-21):
大神你求推荐一款外置MOS,耐压在40V以上,输出电流在1.5A以上,体积尽可能的小!!!

网友A:
Nmos和是pmos,还有的条件太多了,推荐你在这里进行查找,主流的MOS都能找到
http://www.mouser.cn/Semiconduct ... rs/MOSFET/_/N-ax1sf

楼主:
谢谢,那你知不知道有哪款IC可以配上这样的MOS管,我是用来做6W左右的LED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