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的I2C问题

楼主(2016-10-21):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我现在用的是stm8作为I2C的从机来接收主板发来的数据,stm8进行数据处理后再发送给数码管驱动芯片TM1640,有时候有几块板子数码管数据停止刷新,有几块板子接收数据不正常,出现了一个0x77的数据,但明明主板是没发这个数据的,求哪位大侠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硬件i2C,还是模拟的?硬件的好像是不太稳定

网友B:
看看程序是是否存在一些中断什么的,中断如果频繁出现,这样就容易破坏i2C的时序

网友C:
中断如果频繁出现

如果这样,尽量降低中断频率,或是否可以在执行i2C操作时,关中断

网友D:
主设备不是发送某些数据,容易导致出问题。或者单片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接收错误

网友E:
实际发送和错误接收的数据,有没有关系。错误接收是特定的错误数据,还是各种变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看程序是是否存在一些中断什么的,中断如果频繁出现,这样就容易破坏i2C的时序 ...

是这样的,本来用中断方式的。手数据。头上有2块不同主板。1块主板能够接收正常,另一块多出来2个数据。不正常的那块主板使用模拟I2C的方式。后来我改用查询方式。用着用着有些就会出现我问的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主设备不是发送某些数据,容易导致出问题。或者单片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接收错误 ...

这个是随机的。原因现在应该已经发现。就是有个数据错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实际发送和错误接收的数据,有没有关系。错误接收是特定的错误数据,还是各种变化 ...

它是有个数据错位了。我把接收到的第3个字节显示出来,显示出来是第2个字节。而且有时候数码管还会停止刷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看程序是是否存在一些中断什么的,中断如果频繁出现,这样就容易破坏i2C的时序 ...

没有其他中断,就1个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