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核DSP TMS320C6678引导问题

楼主(2016-10-21):
我最近在做多核程序引导,在自己做的板子是实现,现在单核能实现,多个核之间不带IPC通信可以,但是带IPC就不行,大家有做过多核引导,或者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A:
\mcsdk_2_00_00_xx\tool目录下有对应的资料。

网友B:
在Core0的主程序中,Core0从NOR FLASH中读取Core1的代码,并按段加载到Core1的L2 SRAM

网友C:
上电后Core0完成程序加载,跳转到入口地址执行程序。

网友D:
Core0从NOR FLASH中读取Core1的代码,并按段加载到Core1的L2 SRAM

然后将Core1程序的入口地址写到Core1的BOOT_MAGIC_ADDRESS,即L2 SRAM的最后四个字节地址: 0x1187FFFC

网友E:
想Core1发送IPC中断,即写寄存器IPGR1=0x1,其他核的加载过程跟这个一致

网友F:
这个  不懂啊

网友G:
没有试过自己做引导程序。

网友G:
看一下开发板的相关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