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5116带负载烧掉原因

楼主(2016-10-21):
项目基本功能实现后,带正常负载(带24V直流电机)工作,设定最大输出电压小于20V时,系统连续工作30分钟温升正常,系统输入功率在30W左右。

为了测试提高输出功率,设定最大输出电压为24V,输入电压61V,系统输入功率在40W左右,频繁启动、停止电机负载工作,不到100次,LM5116冒烟损坏,在19脚附近可以看到明显烧掉的痕迹。更换一个新的LM5116,系统又运行正常。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的LM5116烧坏是因为过热吗?如果是因为输出电压高从而输出功率也大,那我可以调低输出电压降低输出功率;如果不是因为输出功率过大,那么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芯片温度有没有记录数据,电压电流是否在范围之内

网友B:
是不是超载导致烧毁,一方面去看器件手册确定参数,另一方面测温升

网友C:
注意电机启动瞬态的功率会远大于正常运转的功率。

网友D:
有可能电机引起的,电机的续流回路好好处理下

网友E:
这个难道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F:
上电路来大家一块分析

网友G:
烧掉只可能是短路吧,不可能负载太大而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