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MAX14830串口转SPI芯片驱动中断问题

楼主(2016-10-21):
我自己实现了max14830的驱动,4个串口都正常通信。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次来几十个字节的数据时,时而正常,时而会接收不全。
用示波器看,发现接收的数据是对的,但是接收触发的中断有时候在我退出中断时不会自动拉高,而是一直保持低电平。
状态寄存器是读取就自动清零的,这个我确认没错了,外部也接了3.16K的上拉电阻。也没有哪里关闭了中断,中断ISR引脚就是时不时地不释放,一直保持低电平。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软件上的问题,只能自己慢慢调试找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软件上的问题,只能自己慢慢调试找问题了。

不像是软件上的,问题,所有寄存器我都读出来了,都是符合预期的。而且他这个断片是随机的,搞几次就出一次。每次80来个字节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