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简单实用的三极管逆变器电路设计

楼主(2016-10-21):
这是一种性能优良的家用逆变电源电路图,材料易取,输出功率150W。本电路设计频率为300Hz左右,目的是缩小逆变变压器的体积、重量。输出波形方波。这款逆变电源可以用在停电时家庭照明,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开关电源的家用电器等其他方面。
电容器C1、C2用涤纶电容,三极管BG1-BG5可以用9013:40V 0.1A 0.5W;BG6-BG7可以用场效应管IRF150:100V 40A 150W 0.055欧姆。先不接功率管,测A点、B点对地的电压,调整R1或R2使A、B两个点的电压要相同,这样才能输出的方波对称,静态电流也最少。安装时要注意下列事项:BG6、BG7的焊接,必须用接地良好的电烙铁或切断电源后再焊接。大电流要用直径2.5MM以上的粗导线连接,并且连线尽量短,电瓶电压12V、容量12AH以上。功率管要加适当的散热片,例如用100*100*3MM铝板散热。如果你要增加功率,增加同型号的功率管并联使用,相应地增加变压器的功率。

逆变器的设计计算方法

晶体管的选择:考虑到安全因素,要具有一定的安全系素。经验资料如下:

直流电源电压:晶体管集射极耐压BVCEO

6~8V ≥20~30V
12~14V ≥60~80V
24~28V ≥80~100V

计算晶体管集电极电流:ICM(A)=输出功率P(W)÷输入电压V(V)×效率。式中输入电压即电源电压。效率与选择的电路有关,一般在百分之60~80之间。铁芯截面积:S(平方厘米)=k×变压器额定功率的平方根,k的选择见下表。

变压器铁芯的选择:业余制作对变压器铁心要求并不严格。不过硅钢片最好选用薄而质地脆的,或者采用铁氧体磁心。漆包线用高强度的,绕线需用绕线机紧密平绕。安插硅钢片时要严格平整。初级绕组两端电压与铁心截面积和工作频率等参数的关系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V=4.44×10-8SKFBN。

式中,S -- 铁心截面积(平方厘米);K -- 硅钢片间隙系数(0.9~0.95);F -- 逆变器工作频率(赫兹);B -- 饱和磁通密度(T);N -- 线圈的匝数(圈);V -- 初级绕组的电压(伏特)。

K的数值与硅钢片的厚度及片与片之间的间隙有关,铁心层迭越紧,K值越高,一般K取0.9即可。逆变器的工作频率,主要由所选择的铁心决定。采用硅钢片铁心,逆变器工作频率低于2KHz。采用不同的铁氧体磁心,工作频率在2KHz~40KHz之间。如果工作频率超出了磁心的固有频率,则高频损耗十分严重。饱和磁通密度B,对不同规格的硅钢片,其值不同,一般在0.5~1.4T之间。硅钢片薄而质地脆,则磁性好,B可取大些;硅钢片厚而质地软,则磁性差,B可取小些。铁氧体磁心的B取0.2~0.5T左右。

初级绕组双线并绕,绕制变压器时,人们习惯于使用每伏匝数,这可用下式表达:每伏匝数N=2500/SKFB,式中K为硅钢片间隙系数(0.9~0.95);线径D(mm)=0.715×I的平方根。

网友A:
这个逆变器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有相关的仿真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逆变器效果怎么样?

建议选择模块逆变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相关的仿真电路吗?

matlab仿真?

网友C:
有matlab的仿真模型吗?

网友C:
最好能有spice的。

网友D:
现在都使用数字电路了,很少有场合用这种纯模拟的电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有spice的。

spice模型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有spice的。

三极管的逆变器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F:
这个逆变器的效果在恩么杨

网友F:
匝数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G:
有这个的仿真电路模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相关的仿真电路吗?

这个三极管搭建的功耗可能比较大。

网友H:
这样的逆变器可靠吗?

网友H:
还是使用金升阳的逆变电源模块吗?

网友I:
这个的逆变原理是什么?

网友I:
怎么不采用mos管或者IGBT呢?

网友J:
BG这个压降是多少?

网友J:
这个晶体管集射极耐压BVCEO确实不一样。

网友K:
这个逆变器的干扰有多大?

网友K:
输出功率150W,真的能够输出这么大吗?

网友L:
跟电机驱动电流有些相似了。

网友L:
后端的BG元器件是导流作用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个逆变器效果怎么样?

这个电路逆变效率高不了。

网友M:
前端不是驱动电压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有spice的。

Spice模型没有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的逆变器的效果怎么样

使用金升阳的模块电源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匝数是怎么确定的?

线圈匝数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三极管搭建的功耗可能比较大。

效率应该不是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逆变器可靠吗?

可靠性没有验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还是使用金升阳的逆变电源模块吗?

金升阳的电源稳定性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怎么不采用mos管或者IGBT呢?

分立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个晶体管集射极耐压BVCEO确实不一样。

Vceo怎么不一样?

网友N(2016-11-21):
变压器铁芯的选择需要考虑什么

网友N:
逆变器是什么原理?

网友O:
电路确实很简单,但是不一定实用。

网友O:
逆变器的效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