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整流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10-21):
1.三相半波整流电路的特点是什么?
答:三相半波整流电路的结构比较简单,但是输出电压还有一定的脉动,变压器利用效率不高,每个一次、二次绕组只在三分之一个周期内工作,而且二次绕组的直流电流会使变压器铁芯趋于饱和,因此在应用上受到一定限制。

2.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的特点是什么?它适用于 什么电气设备?

答: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的特点是:变压器的利用率高,输出电压比三相半波整流大一倍,而且脉动较小,广泛应用于输出电压高、脉动小的电气设备中。

3.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形电路中,平衡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若无平衡电抗器,则是什么电路?

答:在低电压、大电流的情况下,可采用两级三相半波整流电路的并联连接供电。在并联的两组半波整流电路中,由于两绕组都接成星形,且是反相的,所以称之为“双反星形”。为了解决两组电流平衡问题,使两组三相半波整流电路并联工作,特意设置了平衡电抗器,所以平衡电抗器的作用是保证两组整流电路同时工作。

4.根据负载要求的特点,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在什么情况下选用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形整流?

答:若负载要求是在高压的情况下,则选用三相桥式整流电路;若负载是要求在低电压和大电流的情况下,则选用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形整流。

5.整流二极管的选择依据是什么?

答:当整流电路的变压器二次电压有效值和负载确定后,电路对二极管参数的要求也就确定了。一般应根据流过二极管电流的平均值以及它所承受的最大反向工作电压来选择二极管的型号。

一般情况下,允许电网电压有波动,因此在选二极管时,对于最大整流平均电流和最大反向工作电压均留出余量,以保证二极管安全工作。

网友A:
整流桥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A:
二极管的压降能多少?

网友B:
若负载要求是在高压的情况下,则选用三相桥式整流电路;若负载是要求在低电压和大电流的情况下,则选用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形整流。

网友C:
为什么要用三相电呢

网友C:
整流二极管的选择依据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D:
选择功率匹配的二极管。

网友D:
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形电路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E:
三相整流电路跟整流桥有什么区别?

网友E:
金升阳的ACDC的内部的整流桥怎么搭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金升阳的ACDC的内部的整流桥怎么搭建的?

我们都是用的全桥整流,可以直接选用一个集成的整流桥器件,当然有些电源会选择四个二极管搭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都是用的全桥整流,可以直接选用一个集成的整流桥器件,当然有些电源会选择四个二极管搭建。 ...

金升阳的电源是内部四个二极管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都是用的全桥整流,可以直接选用一个集成的整流桥器件,当然有些电源会选择四个二极管搭建。 ...

使用二极管的功耗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使用二极管的功耗怎么样?

功耗差异主要看器件选型,但是整流桥的成本会低很多,加工工艺成本也会低一些。

网友H:
一直使用的是整理桥。

网友H:
现在基本上不用二极管搭建电路了。

网友I:
选择模块电源省事多了。

网友I:
金升阳的ACDC模块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