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6位的pic和8位的pic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6-10-21):
大神,求教下16位的和8位的怎么通讯,
16位的编程
/*
* File:   newmain.c
* Author: hjy
*
* Created on 2016?8?16?, ??3:22
*/

// FICD
#pragma config ICS = PGD1              // ICD Communication Channel Select bits (Communicate on PGEC1 and PGED1)
#pragma config JTAGEN = OFF             // JTAG Enable bit (JTAG is disabled)

// FPOR
#pragma config ALTI2C1 = OFF            // Alternate I2C1 pins (I2C1 mapped to SDA1/SCL1 pins)
#pragma config ALTI2C2 = OFF            // Alternate I2C2 pins (I2C2 mapped to SDA2/SCL2 pins)
#pragma config WDTWIN = WIN25           // Watchdog Window Select bits (WDT Window is 25% of WDT period)
// FWDT
#pragma config WDTPOST = PS32768        // Watchdog Timer Postscaler bits (1:32,768)
#pragma config WDTPRE = PR128           // Watchdog Timer Prescaler bit (1:128)
#pragma config PLLKEN = ON              // PLL Lock Enable bit (Clock switch to PLL source will wait until the PLL lock signal is valid.)
#pragma config WINDIS = OFF             // Watchdog Timer Window Enable bit (Watchdog Timer in Non-Window mode)
#pragma config FWDTEN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Watchdog timer enabled/disabled by user software)

// FOSC
#pragma config POSCMD = XT            // Primary Oscillator Mode Select bits (Primary Oscillat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OSCIOFNC = ON            // OSC2 Pin Function bit (OSC2 is general purpose digital I/O pin)
#pragma config IOL1WAY = OFF             // Peripheral pin select configuration (Allow only one reconfiguration)
#pragma config FCKSM = CSDCMD           // Clock Switching Mode bits (Clock switching is enabled,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disabled)

// FOSCSEL
#pragma config FNOSC = PRIPLL             // Oscillator Source Selection (Internal Fast RC (FRC))
#pragma config PWMLOCK = ON             // PWM Lock Enable bit (Certain PWM registers may only be written after key sequence)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Two-speed Oscillator Start-up Enable bit (Start up device with FRC, then switch to user-selected oscillator source)

// FGS
#pragma config GWRP = OFF               // General Segment Write-Protect bit (General Segment may be written)
#pragma config GCP = OFF                // General Segment Code-Protect bit (General Segment Code protect is Disabled)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include <xc.h>
#include "p33EP64MC202.h"

void init_U1RX(void);
int Rflag;
char ReceivedChar;

int main()
{
CLKDIVbits.PLLPRE=0;   //N1=2,4MHz
  PLLFBDbits.PLLDIV=38;  //M=40,160MHz
  CLKDIVbits.PLLPOST=1; //N2=4,40MHz
    //Fcy=20MHz   Tcy=50ns
  while(OSCCONbits.COSC!=0b011);  //??????

  OSCCONbits.IOLOCK=0;
  OSCCONbits.COSC0=0;
  OSCCONbits.COSC1=1;
  OSCCONbits.COSC2=1;
  ANSELB=0x0000;
  ANSELA=0x0000;
  TRISBbits.TRISB4=0;
  TRISAbits.TRISA4=1;
  RPOR1=0x0001;
  RPINR18=0x0014;
  init_U1RX() ;
  while(1)
    {
        if(ReceivedChar==0xaa)
        {

                TRISB=0x0000;
            PORTB=0x0000;
        }

     }

}

void init_U1RX()
{
    U1MODEbits.UARTEN =0;
    IFS0bits.U1TXIF=0;
    IPC3bits.U1TXIP=1;
    IEC0bits.U1TXIE = 0;
    IFS0bits.U1RXIF=0;
    IPC2bits.U1RXIP=1;
    IEC0bits.U1RXIE= 1;
    U1BRG = 129; // Baud Rate setting for 9600
    U1MODEbits.STSEL = 0; // 1-stop bit
    U1MODEbits.PDSEL0 = 0;// No Parity, 8-data bits
    U1MODEbits.PDSEL1 = 0;
    U1MODEbits.ABAUD = 0; // Auto-Baud disabled
    U1MODEbits.BRGH = 0;
    U1MODEbits.UEN0=0;
    U1MODEbits.UEN1=0;
    U1STAbits.URXISEL0=0;
    U1STAbits.URXISEL1=0;
    U1MODEbits.UARTEN=1;
    U1STAbits.UTXEN=1;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U1RXInterrupt(void)
{

     if(U1STAbits.OERR == 1)
     {
        U1STAbits.OERR = 0;

      }
      if(U1STAbits.URXDA==1)
       {
           IFS0bits.U1RXIF=0;
           ReceivedChar=U1RXREG;

        }

}

8位的编程
/*/*
* File:   main.c
* Author: Administrator
*
* Created on 2016?9?13?, ??9:07
*/
// PIC18F25K80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 CONFIG1L
#pragma config RETEN = OFF      // VREG Sleep Enable bit (Ultra low-power regulator is Disabled (Controlled by REGSLP bit))
#pragma config INTOSCSEL = HIGH // LF-INTOSC Low-power Enable bit (LF-INTOSC in High-power mode during Sleep)
#pragma config SOSCSEL = DIG    // SOSC Power Selection and mode Configuration bits (Digital (SCLKI) mode)
#pragma config XINST = OFF      //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Disabled)

// CONFIG1H
#pragma config FOSC = HS1   // Oscillator (XT oscillator)
#pragma config PLLCFG = OFF     // PLL x4 Enable bi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FF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Internal External Oscillator Switch Over Mode (Disabled)

// CONFIG2L
#pragma config PWRTEN = OFF     // Power Up Time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Brown Out Detect (Disabled in hardware, SBOREN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V = 2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bits (2.0V)
#pragma config BORPWR = ZPBORMV // BORMV Power level (ZPBORMV instead of BORMV is selected)

// CONFIG2H
#pragma config WDTEN = OFF      // Watchdog Timer (WDT disabled in hardware; SWDTEN bi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DTPS = 256      // Watchdog Postscaler (1:256)

// CONFIG3H
#pragma config CANMX = PORTB    // ECAN Mux bit (ECAN TX and RX pins are located on RB2 and RB3, respectively)
#pragma config MSSPMSK = MSK7   // MSSP address masking (7 Bit address masking mode)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Master Clear Enable (MCLR Enabled, RE3 Disabled)

// CONFIG4L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 Reset (Enabled)
#pragma config BBSIZ = BB2K     // Boot Block Size (2K word Boot Block size)

// CONFIG5L
#pragma config CP0 = OFF        // Code Protect 00800-01FFF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1 = OFF        // Code Protect 02000-03FFF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2 = OFF        // Code Protect 04000-05FFF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3 = OFF        // Code Protect 06000-07FFF (Disabled)

// CONFIG5H
#pragma config CPB = OFF        // Code Protect Boo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EE Read Protect (Disabled)

// CONFIG6L
#pragma config WRT0 = OFF       // Table Write Protect 00800-01FFF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RT1 = OFF       // Table Write Protect 02000-03FFF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RT2 = OFF       // Table Write Protect 04000-05FFF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RT3 = OFF       // Table Write Protect 06000-07FFF (Disabled)

// CONFIG6H
#pragma config WRTC = OFF       // Config. Write Protec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RTB = OFF       // Table Write Protect Boo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RTD = OFF       // Data EE Write Protect (Disabled)

// CONFIG7L
#pragma config EBTR0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 00800-01FFF (Disabled)
#pragma config EBTR1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 02000-03FFF (Disabled)
#pragma config EBTR2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 04000-05FFF (Disabled)
#pragma config EBTR3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 06000-07FFF (Disabled)

// CONFIG7H
#pragma config EBTRB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 Boot (Disabled)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include "pic18f25k80.h"

void initCOM(void);

void main()
{

  OSCCONbits.SCS0=0;
  OSCCONbits.SCS1=0;
  initCOM();
  INTCONbits.GIE=1;      //??????
  INTCONbits.PEIE=1;
  IPR1bits.TX1IP=1;//??????
  PIE1bits.TX1IE=0;
  while(1)
   {
        TXREG1=0xaa;
   }
}
void initCOM()
{

     TRISCbits.TRISC6=0;
     TRISCbits.TRISC7=1;
     TXSTA1=0x20;
     RCSTA1=0x90;
  SPBRG=51;  //SYNC=0;BRGH=0;BRG16=1; ???    8MHZ??
    BAUDCON1=0x08;
}

网友A:
要注意位数的问题,8位机一次发送的是8位,16位机一次发送的是16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位数的问题,8位机一次发送的是8位,16位机一次发送的是16位。

Why?

Uart通信时,每次发送的数据位数(databits),在Uart初始化的时候就定义好的,要么8位,要么9位,
这是RS-232通信协议规定的。应该没有16位的吧。

只要通信双方UART的配置一致,就可以通信了。

这和单片机与PC之间UART通信一个道理,PC都32-bit, 64-bit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hy?

Uart通信时,每次发送的数据位数(databits),在Uart初始化的时候就定义好的,要么8位,要么9位,

你是对的,我说错了。还好没有误导人,罪过罪过。串口通讯的单位确实就是8位字节。

网友C:
跟单片机位数没关系,串口是标准设备
建议分别跟电脑通信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