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问题

楼主(2016-10-21):
各位大神,刚学stm32,串口遇到点问题,请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问题1:串口的寄存器USATR->DR,如果我一直往里面写数据,而不去读,后来写进去的数据会把前面的顶出去,还是后面写的无效。
问题2:用中断方式接受串口数据,下载程序后的第一次接受数据不成功。
问题3:我关闭串口中断后,继续向串口写数据,当我再次打开串口中断后,自动进入中断一次。
以上3个问题希望大神帮我解决,再次感谢

网友A:
1.先进先出,后面覆盖前面的
2.第一次不成功,你试试下载前清空DR试试。
3.是应该可以实现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
用中断方式接受串口数据,下载程序后的第一次接受数据不成功??复位操作了没有啊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只剩一个问题了   就是关闭串口中断后,我只向串口写数据,而不去读,再打开串口中断后,还是自动进入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