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晶振的正负管脚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6-10-21):
差分晶振的正负管脚可以互换吗?怎么很多芯片的管脚,都要换一下才能正好顺着走过去,要不然只能打过孔了。请问你们有没有互换了以后,工作正常的?

网友A:
没用过差分晶振,但是我觉得不可以互换的吧,就比如ad的差分信号输入,就不能调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差分晶振,但是我觉得不可以互换的吧,就比如ad的差分信号输入,就不能调换的。 ...

想不通呢,包括AD的差分信号,为什么不能互换呢?

网友B:
小蝶同学还是乖乖按样本范例设计,不打过孔应该也能走通线的.哈哈,好电工最大优点就是不厌其烦.

网友C:
注意相位,前后级必须一致。

网友D:
每次开灯之前, 交流电的电压已经存在, L上是正还是负, 对电灯工作有影响吗?
差分晶振是个独立的(信号)源, 差分时钟的CPU复位瞬间并没有规定(也没法规定)上电或使能后必须正端先出正负端先出负, 而不能正端出负负端出正, 它并没有一个什么同步端.
所以, 晶振方面, 楼主放心调换就是. 这里的源和载无相位关系, 倒是其它地方不能反, 比如DDR的时钟, DDR颗粒与颗粒之间, 必须严格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