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SP430 1602

楼主(2016-10-22):
学习430的单片机,自然要把每个模块弄明白。今天把按键搞定以后,就试着写了下1602的程序。反正现在先把模块都写好,以备后用,绝对用得着。
我是这样接线的,P1.1接RS,P1.2接en,P1.3接rw。P2.0~P2.7接的D0~D7。有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P2.6和P2.7这两个端口的SEL在复位以后默认是1,所以在写程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置0,不然,不能用作I/O用。还有个要注意的是,把P1.0和P1.6的跳线帽拔下来。
#include<msp430g255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XXXXXXXX"};//输入你想要显示的字符
void ini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display();//显示函数
void delay()
{
  int z;
  for(z=1000;z>0;z--);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P1OUT&=0xfb;
write_com(0x38);   //设置显示,点阵,数据接口等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   //指针自动加一
write_com(0x01);   //数据指针、显示清零
write_com(0x80);  //从第一格开始显示
}
/*LCD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1OUT&=0xfb;//写指令的时候RS给低
P2OUT=com;
delay();
P1OUT|=BIT2;//EN给一个高脉冲
delay();
P1OUT&=0xfb;
}
/*LCD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P1OUT|=BIT1;//写数据的时候RS给高
P2OUT=dat;
delay();
P1OUT|=BIT2;;//EN给一个高脉冲
delay();
P1OUT&=0xfb;
}
void LCD_display()
{
   int i;

  for(i=0;i<X;i++)//X代表字符的个数
  {
    write_data(table);
    delay();
  }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关看门狗
  BCSCTL2=SELM_3;//选择时钟源为MCLK
  P2SEL&=0x00;//P2为I/O模式
  P2DIR|=0xff;//选择P2为输出端
  P1DIR|=0x0e;//P1为输出端
  P1OUT&=0x00;
  P2OUT&=0x00;
  init();
  LCD_display();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