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db常用命令

楼主(2016-10-22):
调用gdb编译需要在cc后面加 -g参数再加-o;

[root@redhat home]#gdb 调试文件:启动gdb

(gdb) l :(字母l)从第一行开始列出源码

(gdb) break n :在第n行处设置断点

(gdb) break func:在函数func()的入口处设置断点

(gdb) info break: 查看断点信息

(gdb) r:运行程序

(gdb) n:单步执行

(gdb) c:继续运行

(gdb) p 变量 :打印变量的值

(gdb) bt:查看函数堆栈

(gdb) finish:退出函数

(gdb) shell 命令行:执行shell命令行

(gdb) set args 参数:指定运行时的参数

(gdb) show args:查看设置好的参数

(gdb) show paths:查看程序运行路径;

           set environment varname [=value] 设置环境变量。如:set env USER=hchen;

            show environment [varname] 查看环境变量;

(gdb) cd 相当于shell的cd;

(gdb)pwd :显示当前所在目录

(gdb)info program: 来查看程序的是否在运行,进程号,被暂停的原因。

(gdb)clear 行号n:清除第n行的断点

(gdb)delete 断点号n:删除第n个断点

(gdb)disable 断点号n:暂停第n个断点

(gdb)enable 断点号n:开启第n个断点

(gdb)step:单步调试如果有函数调用,则进入函数;与命令n不同,n是不进入调用的函数的

  • list :简记为 l ,其作用就是列出程序的源代码,默认每次显示10行。
  • list 行号:将显示当前文件以“行号”为中心的前后10行代码,如:list 12
  • list 函数名:将显示“函数名”所在函数的源代码,如:list main
  • list :不带参数,将接着上一次 list 命令的,输出下边的内容。
注意 :如果运行list 命令得到类似如下的打印,那是因为在编译程序时没有加入 -g 选项:
(gdb) list
1       ../sysdeps/i386/elf/start.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 ../sysdeps/i386/elf/start.S

  • run:简记为 r ,其作用是运行程序,当遇到断点后,程序会在断点处停止运行,等待用户输入下一步的命令。
  • 回车:重复上一条命令。
  • set args:设置运行程序时的命令行参数,如:set args 33 55
  • show args:显示命令行参数
  • continue:简讯为 c ,其作用是继续运行被断点中断的程序。
  • break:为程序设置断点。
  • break 行号:在当前文件的“行号”处设置断点,如:break  33
  • break 函数名:在用户定义的函数“函数名”处设置断点,如:break cb_button
  • info breakpoints:显示当前程序的断点设置情况
  • disable breakpoints Num:关闭断点“Num”,使其无效,其中“Num”为 info breakpoints 中显示的对应值
  • enable breakpoints Num:打开断点“Num”,使其重新生效

  • step:简记为 s ,单步跟踪程序,当遇到函数调用时,则进入此函数体(一般只进入用户自定义函数)。
  • next:简记为 n,单步跟踪程序,当遇到函数调用时,也不进入此函数体;此命令同 step 的主要区别是,step 遇到用户自定义的函数,将步进到函数中去运行,而 next 则直接调用函数,不会进入到函数体内。
  • until:当你厌倦了在一个循环体内单步跟踪时,这个命令可以运行程序直到退出循环体。
  • finish: 运行程序,直到当前函数完成返回,并打印函数返回时的堆栈地址和返回值及参数值等信息。
  • stepi或nexti:单步跟踪一些机器指令。
  • print 表达式:简记为 p ,其中“表达式”可以是任何当前正在被测试程序的有效表达式,比如当前正在调试C语言的程序,那么“表达式”可以是任何C语言的有效表达式,包括数字,变量甚至是函数调用。
  • print a:将显示整数 a 的值
  • print ++a:将把 a 中的值加1,并显示出来
  • print name:将显示字符串 name 的值
  • print gdb_test(22):将以整数22作为参数调用 gdb_test() 函数
  • print gdb_test(a):将以变量 a 作为参数调用 gdb_test() 函数

  • bt:显示当前程序的函数调用堆栈。
  • display 表达式:在单步运行时将非常有用,使用display命令设置一个表达式后,它将在每次单步进行指令后,紧接着输出被设置的表达式及值。如: display a
  • watch 表达式:设置一个监视点,一旦被监视的“表达式”的值改变,gdb将强行终止正在被调试的程序。如: watch a
  • kill:将强行终止当前正在调试的程序
  • help 命令:help 命令将显示“命令”的常用帮助信息
  • call 函数(参数):调用“函数”,并传递“参数”,如:call  gdb_test(55)
  • layout:用于分割窗口,可以一边查看代码,一边测试:
  • layout src:显示源代码窗口
  • layout asm:显示反汇编窗口
  • layout regs:显示源代码/反汇编和CPU寄存器窗口
  • layout split:显示源代码和反汇编窗口
  • Ctrl + L:刷新窗口

  • quit:简记为 q ,退出gdb

当然,gdb的功能远不止这些,包括多进程/多线程/信号/远程调试等功能在这里均没有提及,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参考其它信息。

网友:
GDB是什么?

网友:
这是嵌入式开发的吗?

网友A:
这些命令的还是需要多记住的。。

网友B:
同问,好像好多都是指令操作,好像是一个编译器。

网友C:
这个是哪方面的开发的?

网友D:
如果运行list 命令得到类似如下的打印,那是因为在编译程序时没有加入 -g 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