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SP430液晶的偏光电压的外部电路

楼主(2016-10-22):
MSP430液晶的偏光电压的外部电路

这两天遇到个问题,就是液晶驱动的偏光电压。它的外部电路分为三种:
(1)最通用的一种,有R03和R33PIN的接法:
其中RX可以不接,直接接地。R通常为几百K。
(2)没有R03和R33PIN,采用外接电容的方法(这是TI_MSP430那位专家提供的,谢谢了!)
该方法接法简单,只需一个电容即可。但需引脚有此功能(LCDCAP)才可以。
(3)没有R03和R33PIN,采用外接电阻的方法:VCC作为R33(V1),VSS作为R03

网友A:
我一般直接几个电阻,然后让电压固定的。

网友B:
这个要调节好相关的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直接几个电阻,然后让电压固定的。

你这样,驱动电流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调节好相关的电阻的

恩,一般需要调节电阻的地方,
我都是用电位器,量产的时候改成固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