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个51单片机之间的IIC通讯

楼主(2016-10-22):
哪位大神有写过类型的项目没有,求救!
两个单片机都是软件模拟的!
思路混乱中!

楼主:
非常感谢,全面的资料,能提供点参考的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全面的资料,能提供点参考的代码就更好了

楼主:
大神,与epprom芯片通讯的我搞定了,现在就是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有点模糊,你有没有搞个这方面的,就是单片机A和单片机B,利用io口模拟IIC相互的发数据,新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与epprom芯片通讯的我搞定了,现在就是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有点模糊,你有没有搞个这方面的,就是 ...

我这边有 不过是用在速率要求不高的地方,看你有需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有 不过是用在速率要求不高的地方,看你有需要不

可以的,我的不需要很高的速率,非常感谢

网友C:
这个不难啊, master I2C要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与epprom芯片通讯的我搞定了,现在就是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有点模糊,你有没有搞个这方面的,就是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与epprom芯片通讯的我搞定了,现在就是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有点模糊,你有没有搞个这方面的,就是 ...

eeprom通讯搞定就好办了,主机的发开始位,停止位,写1字节,收1字节等子函数或子程序,从机也移植一套,再让从机模仿eeprom动作写程序.
其实仔细啃IIC协议里的操作步骤,肯定能行的.建议去淘宝几十元弄套逻辑分析仪,监视通讯波形,很容易发现问题,事半功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OyaYcj&id=520715939101&ns=1&abbucket=13#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通讯搞定就好办了,主机的发开始位,停止位,写1字节,收1字节等子函数或子程序,从机也移植一套,再让从 ...

我前几天看了,就是担心这个玩意质量不行,太便宜了
好吧,既然你推荐了,我就去买一个

网友A:
我用过,10分钟找到原因解决问题,开天眼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10分钟找到原因解决问题,开天眼了.哈哈

已经下单了

网友D:
刚刚搞完stm8的三块IIC之间的通信  。主机GPIO模拟,从机用的硬件iic。倒是很少看到模拟从机的,要检测开始结束信号,这个必须和模拟的主机把时序定好。

网友E:
三线,全速

网友F:
用模拟I2c从机,纯属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无限的折腾之中

网友G:
用啥不好,用ⅱc,还是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啥不好,用ⅱc,还是模拟的

产品就是这么设计的,我也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模拟I2c从机,纯属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无限的折腾之中

领导要求,没有办法了

网友H(2017-06-30):
大学生一个,要求用IIC实现两个单片机通讯,问下楼主,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大学生一个,要求用IIC实现两个单片机通讯,问下楼主,你是怎么做的?

好巧,,,,我也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用模拟I2c从机,纯属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无限的折腾之中

点赞。楼主不如改为模拟串口,也是两线。

网友K(2017-08-08):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看了,就是担心这个玩意质量不行,太便宜了
好吧,既然你推荐了,我就去买一个 ...

不要瞎担心,现在淘宝上好东西还是很多很多的。。

网友L(2019-05-09):
引用 网友D:
刚刚搞完stm8的三块IIC之间的通信  。主机GPIO模拟,从机用的硬件iic。倒是很少看到模拟从机的,要检测开始 ...

兄弟,我搞得和你一样,主机用模拟IO口实现,从机用硬件IIC实现,可以讨论一下吗

网友M:
既然是两个MCU通讯,还是IO口模拟方式,其它通讯方式都可以啊,那种协议简单就用那种,不一定限定在I2C。

网友N:
要想快,用同步串行通讯最快,比IIC要快多了,如果IO口使用SART 模块,可以达到30M bps
即使用GPIO实现起来也比IIC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