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串口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6-10-22):
boot1=0,boot0=1。BOOT0已经拉高

5A7ZJD4L(W6IV~3KR`F~Y5P.png (506.49 KB )

网友A:
看提示信息,串口3,默认是用串口1下载的,要用其他串口下载,需要做一个什么改变的,我没有试过。

网友B:
明显是串口3有问题,楼主仔细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串口3有问题,楼主仔细检查看看。

我连的是PA10和PA9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信息,串口3,默认是用串口1下载的,要用其他串口下载,需要做一个什么改变的,我没有试过。 ...

那是COM口不是串口吧?

楼主:
解决了,我拉出了复位线,复一下为就可以了。

网友C:
解决后,公布答案,楼主厚道,赞一个

网友D:
复一下为就可以了?这么简单啊

网友E:
恩 是的,之前好像也有遇到过,复位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COM口不是串口吧?

看错了,COM3是PC枚举到的端口号,不是指的单片机的串口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我拉出了复位线,复一下为就可以了。

STM8串口下载的时候,要按下复位键的,原来STM32也得这样。

网友F:
楼主厉害,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