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接口问题

楼主:
大神,
    请教个问题,以太网接口加变压器部分见附件。
   图中为以太网芯片连接变压器再连接RJ45.
  问题:1,75欧姆电阻是作为变压器耦合后的负载用来消耗传输能量的?
             2,图中2KV/1000PF有何作用?
             3,之前同事将图中0欧姆电阻焊接上,两个板通信,一个板用电脑USB5V供电,一个用直流电源供电,结果将电脑主板烧了,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4,看到一些防雷设计中1210的零欧姆电阻用电容代替的。

   十分感谢!

网友A(2016-10-22):
顶一下,对以太网这块不太了解

网友B:
75欧姆加电容下地为BOBSMITH电路,用来端接匹配,抑制RE的。0欧姆焊不焊要看PHY的驱动方式,这个是变压器的中心抽头,电压驱动接电,电流驱动接电容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