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关于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6-10-22):
目前在做一个项目,用到STM32F030芯片,需要用到低功耗,进入HALT模式,此时看门狗就没法使用了(之前用过STM8S003,可以在进入低功耗时关闭看门狗)。对窗口看门狗一直不太搞的清楚。
所以想请教用过的朋友,应该是使用窗口看门狗,然后进入halt模式后,定时唤醒吗?
有相关的程序是否可以让我参考一下。我其他功能都完成了,就差看门狗这块,由于成本要求比较高,就没有外加外部硬件看门狗在防止程序跑飞。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试试stc的产品吧

楼主:
就没有人这样用过吗?

网友B:
你也可以考虑使用RTC alarm 事件定时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