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晶振没压差一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0-22):
换过晶振和电容10P的,1.7V两个角都是。Y1是CH340的很正常,就是Y2出问题。

楼主:
烧进程序有1.7V,复位一下就又没电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烧进程序有1.7V,复位一下就又没电压了。

这个问题可能是我BOOT0=1,BOOT1=0,导致的。主要问题还是不起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是我BOOT0=1,BOOT1=0,导致的。主要问题还是不起振。

晶振复位电路没有问题吗

网友B:
STM32默认使用内部RC,外部晶振由程序去启动。也可以选择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默认使用内部RC,外部晶振由程序去启动。也可以选择不启动。

应该开了吧,我在STM32CUBE配置了外部时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复位电路没有问题吗

晶振换了,去了晶振电压还是1.7,复位没问题啊。还是晶振复位电路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24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网友C:
还是设置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设置的问题吧?

软件问题?

网友D:
首先排除硬件上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排除硬件上有没有问题

硬件一般要检查什么,原件换过,也没短路,不知道是布线出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l来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E:
上电之后就该起振吧

网友F:
有可能是晶振不匹配,看看《STM32晶振设计指南》这个文件

网友G:
先要排除是否是硬件的问题,其次晶振需要由程序去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