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stm32 ADC单通道连续采样并用串口发送电压值程序

楼主(2016-10-22):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延时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IO口配置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2_PutChar(u8 ch);  //串口发送数据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ADC配置
void Read_ADC_Result(void);  //ADC读取结果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unsigned int t;
   GPIO_Configuration();
   UART_Init();
   ADC_Configuration();
   while(1)
   {Read_ADC_Result();
    for(t=0;t<100;t++)
    {Delay(65530);}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USART3,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ART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 EN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md(USART2,ENABLE);
}

void UART2_PutChar(u8 ch)
{
  USART_SendData(USART2,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 RESET);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IO口使能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ADC输入管脚PC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IN;//模拟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ADC_Mode_Independent;//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DISABLE;//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ENABLE;//单次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ADC_DataAlign_Right;//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1;//通道数目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使用ADC1的通道10,采样顺序为1,采样周期为239.5周期
  ADC_Cmd(ADC1,ENABLE);//使能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重置校准ADC1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获取ADC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ADC1的校准状态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校准完成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使能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void Read_ADC_Result()
{
    unsigned chari,a,b,c,d;
    unsigned short result;

    for(i=0;i<8;i++)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启动转换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等待转换结束
      result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result = result >>3;
    result = (unsignedint)(((unsigned long)result)*3300>>12);//转换为数字电压值
    a = result/1000;
    b =(result-a*1000)/100;
    c =(result-a*1000-b*100)/10;
    d =(result-a*1000-b*100-c*10);
   UART2_PutChar(0x56);//'v'
   UART2_PutChar(0X3D);//"="
    UART2_PutChar(a+48);
   UART2_PutChar(0x2e);//"."
    UART2_PutChar(b+48);
    UART2_PutChar(c+48);
    UART2_PutChar(d+48);
   UART2_PutChar(0x20);//"_"空格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t;
t=x;
while(t--);
}

网友A:
是用DMA1的通道1来将ADC转换结果寄存器中的值传给内存中的变量。

网友B:
恩  要是没有注释看的还真不懂啊

网友C:
这个设计的通道数目是多少个啊??